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各位大虾帮帮忙
faust
faust

网友A(2009-02-18):
各位大虾帮帮忙
各位大侠你们好
小弟是刚刚学习80c514汇编程序
用keil软件编辑生成的后缀名为hex的文件,(保证编译等一切正常),但是我用编程器软件想把hex文件调到软件里面准备写进芯片,但是怎么也掉不进去,显示的界面全是ff 16进制的东西,还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,到底是怎么回事,我在那块出了问题。谢谢!
软件

网友B:
要看你的开发环境是什么, 一般需要先擦除flash,然后再烧写. 有的软件是自动先擦除的, 有的不是.

网友C:
仁兄,你好
我用的都是默认设置,都是先擦除,在写程序的。不过就是我的hex文件已加载到软件后,界面显示的全是用ff填充的字符,我的程序怎么可能都是那样的呢?
不管怎么说,还是在这要谢谢你的

网友D:
不可能都是ff吧,先找个简单的程序试试能不能运行

网友E:
我用过silicon labs + Keil C开发过, 遇到过刚下载下去的时候,IDE显示确实是上次的内容,但是实际上是下载下去了的, 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。

网友F:
谢谢各位
问题解决了
是程序的起始地址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