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语句XBYTE

楼主:
请教如下语句的理解
#define KC_PORT   XBYTE [0xb801]
#define DISCR_ADD XBYTE [0xb002]
#define DISCW_ADD XBYTE [0xb000]
是不是这样定义后,每次程序要找地址时就直接用相应的KC_PORT,DISCR_ADD,DISCW_ADD 就行了,不用每次都再配地址了
还想问下除了这样用,还有别的简便方法吗

网友:
XBYTE
The XBYTE macro allows you to access individual bytes in the external data
memory of the 8051. You may use this macro in your programs as follows:
rval = XBYTE [0x0002];
XBYTE [0x0002] = 57;
to read or write the contents of the byte in external data memory at address
0002h.
这个解释,你应该看得懂吧,已经说的很清楚了。楼主应该是在用KEIL编写C51的程序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,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。

网友:
解答的很好

网友:
这种方法已经比较简单了。

网友:
访问外部地址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
是不是这样定义后,每次程序要找地址时就直接用相应的KC_PORT,DISCR_ADD,DISCW_ADD 就行了?是的

网友:
请看keil帮助,嘿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