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ARM技术
力传感器怎么跟ARM9连接
tiangtangyy
tiangtangyy

网友A(2009-09-29):
力传感器怎么跟ARM9连接
请问一下FSS系列的力传感器怎么跟ARM9开发板连接?要不要放大电路的?如果要的话,放大电路要怎样设计?
设计
开发

网友B:
不清楚。。如果出模拟信号的话,看幅值,如果小就放大呗。用运放的放大电路google一大堆。

网友C:
力传感器的信号,通常是很少的,当然我说的是压力那种
不知道LZ的SSF
传感器进入一个桥,得到电压差
然后用差分放大器,放大
如果有必要还要一个放大整形电路
得到一个模拟信号
通过ADC进入ARM
ARM上进行运算得到力

网友D:
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放大电路?嗯,还有,这个没有要求一定要指定的放大电路吧?

网友E(2009-10-29):
FSS系列的力传感器有的是数字信号的,可以直接接ARM,有的是模拟信号要放大整形,网上一推一推的,最好还是参考产品的说明书哦,
哎接那么一点分都困难

网友F(2009-12-06):
看看datasheet啊,一般数字接口不外乎I2C,SPI,如果是模拟的话就接在AD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