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件笔试问题,帮帮忙

楼主(2010-01-31):
硬件笔试问题,帮帮忙
画出Y="A"*B+C的cmos电路图。
这个"A"和A是什么关系
硬件
关系

网友A:
其实应该是要用CMOS电路搭出上面的逻辑表达式

网友B:
cmos电路图?
如果使用门电路,难道门电路的原理也要画出来?

网友C:
逻辑式子就 与 或 非 吧 我猜这个"A"就是A的反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