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在CE下用过SQLite的兄弟们看一下.关于发布SQLite的问题.都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啊?

楼主:
小弟是第一次接触CE的东西.请大家帮帮忙.
程序代码如下,在WinForm的工程下可以运行.我就把代码复制到WINCE下的项目里了.
也添加了引用.
编译成功后,我将exe文件 数据库 和SQLite3.dll 一起复制到了PDA上. SQLite3.dll 放到了Windows下了.
运行exe时提示:找不到文件或程序集名称"System.Data.SQLite,verision=....... PublicKeyToken=...  ",或找不到它的一个依赖项目.

请会的兄弟们帮一下小弟.

            SQLiteConnection conn;
            SQLiteCommand cmd;

            conn = new SQLiteConnection("Data Source=test.db");
            conn.Open();

            cmd = conn.CreateCommand();
            cmd.Connection = conn;
            cmd.CommandText = "SELECT * FROM tb1";
            SQLiteDataReader reader = cmd.ExecuteReader();
            if (reader.HasRows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reader.Read(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his.listBox2.Items.Add(reader.GetInt16(0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
网友:
你的库少了。你用的是.NET的吧,有一个SQLLIT什么什么。NET.dll的你也得拷下去。

网友:
编译出wince板本再说吧。windows里面能用的dll直接copy进入肯定是不行的。
vc的移植倒是很简单,.net的不知道是否一样检查lz要自己尝试了。

另外我的做法是直接跟exe放在同一个目录中,没放在windows目录下,除非你直接添加到烧录文件中,不然这样放windows里面的文件下次重启就没了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是在网上下载的一个FOR  WinCE的DLL ,应该是WINCE的.(我用OD都载入不了),要不我就自己编译一个看看吧.

网友:
和程序放在一起吧,我用的时候是放在一起的

网友:
你这个System.Data.SQLite DLL是Winfrom的吧,不是WINCE的吧。
 你到网上下个WINCE下的DLL吧。

网友:
Winform的DLL在WINCE上当然不能运行。

网友:
解决了   把C:\Program Files\SQLite.NET\bin\CompactFramework  下的System.Data.SQLite.DLL  System.Data.SQLite.lib  复制到PDA上就行了

谢谢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