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PID指点下我吧

楼主:
这用的SIMULINK里S-function模板,目的是想看一下自己写的PID和搭建出来的PID差别,结果差别还真挺大的,求指点
function sys=mdlOutputs(t,x,u,kp,ki,kd,lastu,lasterror,sumerror)

error=u-lastu; %u是出入,lastu是上次输入
sumerror=sumerror+error; %sumerror是累加和,用来代替积分项
derror=error-lasterror; %derror是误差的差,用来代替微分项
sys = kp*error+ki*sumerror+kd*derror;
lastu=u;
lasterror=error;
结果只用比例控制正确,用上积分后就不对了,不明白错在哪里。

网友:
error=u-lastu; %u是出入,lastu是上次输入

你这句就不对了,应该是:
error=上次输入-上次输出的反馈。
这个error如果建模不对,对I的影响是相当大的。

网友A:
谢谢hallowwar兄的指点,error=上次输入-上次输出的反馈,但假如输入是压力,输出是流量,两者要如何相减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谢谢hallowwar兄的指点,error=上次输入-上次输出的反馈,但假如输入是压力,输出是流量,两者要如何相减呢?

   这样,你肯定要进行转换计算了,不可能不是同样意义的变量相运算的。 INPUT-OUTPUT*H(S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