函数变量不能被初始化和赋值

楼主(2010-01-24):
函数变量不能被初始化和赋值
c语言函数不能被初始化和赋值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单步调试显示没有赋值,函数变量用静态static修饰可以初始化赋值,但是不能再赋值。
我在ARM2103芯片上编程的,ram大小只有8k字节,是不是函数嵌套层数多了,ram不够了?编译的时候ram显示用了7k.
C语言

网友A:
也有可能,你测试一下嘛 试着删除一些东西 看可以赋值了不

网友B:
如果是这样很有可能RAM空间不够了,你定义了比较大的数组吗?这么小的RAM要统筹着用。

网友C:
8K的RAM已经不小了
楼主定义了很多的大数组吗?
我以前写代码,用51的时候
才几百个字节的RAM
的计划着用
有些还要放到外部RAM中
貌似楼主的8K RAM应该够大了
可能是其他的原因

网友D:
1)被优化掉了,如果你只是赋值而没有读取或其他什么操作,可能就是被优化掉了,在ads里面用volatile可以防止被优化。
2)数组越界,覆盖掉了。。。

网友E:
楼上说的有道理
如果是被优化的,单步执行时会直接跳过那一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