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帮忙看下程序哪里有问题?基于arm3000

楼主:
此为俄罗斯方块,运行无错误
但是文本输出没有显示,方块在落下后,立即消失,无法呈现俄罗斯方块应有的游戏效果

网友:
#include"..\ucos-ii\includes.h"               /* uC/OS interface *
#include "..\ucos-ii\add\osaddition.h"
#include "..\inc\drv.h"
#include "..\INC\DRV\zlg7289.h"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#pragma import(__use_no_semihosting_swi)  // ensure no functions that use semihosting
extern int Zlg7289SIOBand;
extern int Zlg7289SIOCtrl;
///******************任务定义***************///
OS_STK Main_Stack[STACKSIZE*8]={0, };   //Main_Test_Task堆栈
void Main_Task(void *Id);             //Main_Test_Task
#define Main_Task_Prio     12
/**************已经定义的OS任务*************
tcp监控任务                11
以太网物理层监控任务        8
触摸屏任务                9
键盘任务                10
lcd刷新任务                59
系统任务                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OS_STK Time_Stack[STACKSIZE*8]={0, };   //Time_Tsk堆栈
void Time_Task(void *Id);             //Time_Task
#define Time_Task_Prio     13
OS_STK Uart_Stack[STACKSIZE*8]={0, };   //Uart_Task堆栈
void Uart_Task(void *Id);             //Uart_Task
#define Uart_Task_Prio     14
#define OSM_TIME           4            //定时器消息
/*重画界面命令*/
#define OSM_DRAW       5
/*消去一个满行的命令*/
#define OSM_DELLINE    6
/*自动下移一行的命令*/
#define OSM_AOTODOWN   7
/*生产新的方块*/
#define OSM_GEN        8
/*向左移动的命令,以键盘上的7来控制*/
#define LEFTMOVE   11
/*向右移动的命令,以键盘上的9来控制*/
#define RINGHTMOVE 13
/*旋转方块的命令,以键盘上的5来控制*/
#define ROTATE     9
/*向下加速的命令,以键盘上的8来控制*/
#define DOWNMOVE   12
/*更新分数*/
#define OSM_SCORE  13
/*提示下一个方块*/
#define OSM_NEXT   14
/*串口消息*/
#define OSM_UART   15
/*下面定义了显示区域的位置*/
#define AREALEFT      -125
#define AREATOP       -100
#define AREARIGHT     -25
#define AREABOTTOM    100
/*下面定义了显示下一个方块的位置*/
#define NEXTLEFT      50
#define NEXTTOP       -100
#define NEXTRIGHT     90
#define NEXTBOTTOM    -60
/*下面定义了显示区域的大小 10*20*/
#define MAXHEIGHT     20
#define MAXWIDTH      10
/*颜色*/
#define RED          0x00ff0000
#define GREEN        0x0000ff00
#define BLUE         0x000000ff
#define COLORNUM     3
U32 color[COLORNUM]={RED,GREEN,BLUE};
/*定义七种基本的方块形状*/
#define SHAPENUM      19
U16 BASICBOX[SHAPENUM][4][4]={
{{1,1,1,1},{0,0,0,0},{0,0,0,0},{0,0,0,0}},
{{1,0,0,0},{1,0,0,0},{1,0,0,0},{1,0,0,0}},

{{1,1,1,0},{1,0,0,0},{0,0,0,0},{0,0,0,0}},
{{1,0,0,0},{1,0,0,0},{1,1,0,0},{0,0,0,0}},
{{1,1,0,0},{0,1,0,0},{0,1,0,0},{0,0,0,0}},
{{0,0,1,0},{1,1,1,0},{0,0,0,0},{0,0,0,0}},

{{1,1,1,0},{0,0,1,0},{0,0,0,0},{0,0,0,0}},
{{0,1,0,0},{0,1,0,0},{1,1,0,0},{0,0,0,0}},
{{1,1,0,0},{1,0,0,0},{1,0,0,0},{0,0,0,0}},
{{1,0,0,0},{1,1,0,0},{1,0,0,0},{0,0,0,0}},

{{1,1,1,0},{0,1,0,0},{0,0,0,0},{0,0,0,0}},
{{0,1,0,0},{1,1,0,0},{0,1,0,0},{0,0,0,0}},
{{1,0,0,0},{1,1,0,0},{1,0,0,0},{0,0,0,0}},
{{0,1,0,0},{1,1,0,0},{0,1,0,0},{0,0,0,0}},

{{1,1,0,0},{0,1,1,0},{0,0,0,0},{0,0,0,0}},
{{0,1,0,0},{1,1,0,0},{1,0,0,0},{0,0,0,0}},

{{0,1,1,0},{1,1,0,0},{0,0,0,0},{0,0,0,0}},
{{1,0,0,0},{1,1,0,0},{0,1,0,0},{0,0,0,0}},

{{1,1,0,0},{1,1,0,0},{0,0,0,0},{0,0,0,0}}
};
///*****************事件定义*****************///
OS_EVENT *Nand_Rw_Sem;                   //Nand_Flash读写控制权旗语
//and you can use it as folloeing:
//    Nand_Rw_Sem=OSSemCreate(1);     //创建Nand-Flash读写控制权旗语,初值为1满足互斥条件//
//    OSSemPend(Nand_Rw_Sem,0,&err);
//    OSSemPost(Nand_Rw_Sem);
OS_EVENT *Uart_Rw_Sem;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读写控制权旗语
//and you can use it as folloeing:
//    Uart_Rw_Sem=OSSemCreate(1);        //创建Uart读写控制权旗语,初值为1满足互斥条件//
//    OSSemPend(Uart_Rw_Sem,0,&err);
//    OSSemPost(Uart_Rw_Sem)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int oldarea[MAXHEIGHT][MAXWIDTH];
int area[MAXHEIGHT][MAXWIDTH];
/*存储当前方块的数组*/
int box[4][4];
/*当前方块的位置*/
int curX;
int curY;
int curW;
int curH;
/*方块当前的状态*/
int active;
/*方块的新位置*/
int newX;
int newY;
int newW;
int newH;
/*需要改变的屏幕区域*/
int actX;
int actY;
int actW;
int actH;

/*分数*/
int score;
/*当前的方块*/
int curID;
/*下一个方块*/
int nextID;
/*当前方框的颜色*/
int curColor;
/*下一个方框的颜色*/
int nextColor;
/*得到方块的宽度,即从右向左第一个不空的列*/
int GetWidth(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(i=3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ox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/*得到方块的高度,从上往下第一个不空的行*/
int GetHeight()
{
        U16 i,j;
        for(j=3;j>0;j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ox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j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:
/*填充指定空格的颜色*/
void setFrameColor(int row,int col,int flag)
{
        int left,top,right,bottom;
        PDC pdc;//定义绘图设备上下文结构
        int oldx,oldy;
        left = AREALEFT+col*10;
        top = AREATOP+(MAXHEIGHT-row-1)*10;
        right = left+10;
        bottom = top+10;

        pdc=CreateDC();//创建绘图设备上下文
        SetDrawOrg(pdc, LCDWIDTH/2,LCDHEIGHT/2, &oldx, & oldy); //设置绘图原点为屏幕中心
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rawRectFrame(pdc,left,top,right,bottom);
                FillRect(pdc,left+1,top+1,right-1,bottom-1,GRAPH_MODE_NORMAL,color[curColor]);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rawRectFrame(pdc,left,top,right,bottom);
                FillRect(pdc,left+1,top+1,right-1,bottom-1,GRAPH_MODE_NORMAL,0xffffff);

        }

        DestoryDC(pdc);//删除绘图设备上下文

}

void SetNextFrame(int row,int col,int flag)
{
        int left,top,right,bottom;
        PDC pdc;//定义绘图设备上下文结构
        int oldx,oldy;
        left = NEXTLEFT+col*10;
        top = NEXTTOP+(3-row)*10;
        right = left+10;
        bottom = top+10;

        pdc=CreateDC();//创建绘图设备上下文
        SetDrawOrg(pdc, LCDWIDTH/2,LCDHEIGHT/2, &oldx, & oldy); //设置绘图原点为屏幕中心
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rawRectFrame(pdc,left,top,right,bottom);
                FillRect(pdc,left+1,top+1,right-1,bottom-1,GRAPH_MODE_NORMAL,color[nextColor]);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rawRectFrame(pdc,left,top,right,bottom);
                FillRect(pdc,left+1,top+1,right-1,bottom-1,GRAPH_MODE_NORMAL,0xffffff);

        }

        DestoryDC(pdc);//删除绘图设备上下文
}
/*显示下一个方块*/
void DrawNext()
{
        int nextbox[4][4];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NextFrame(i,j,BASICBOX[nextID][j]);

}
/*在LED上显示分数*/
void DisplayScore(int score)
{
        Zlg7289_Reset();
        if(score<=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ZLG7289_ENABLE();//使zlg7289占有同步串口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0);//数码管以方式0译码,第一个数码管亮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);//显示个位
             ZLG7289_DISABLE();//zlg7289放弃同步串口控制权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core<=9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ZLG7289_ENABLE();//使zlg7289占有同步串口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0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%10);//显示个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/10);//显示十位
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HIDE);//使一、二两位数码管显示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3);
             ZLG7289_DISABLE();//zlg7289放弃同步串口控制权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core<=99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ZLG7289_ENABLE();//使zlg7289占有同步串口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0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%10);//显示个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/10%10);//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2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/100);//显示百位
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HIDE);//使一、二两位数码管显示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7);
             ZLG7289_DISABLE();//zlg7289放弃同步串口控制权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core<=999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ZLG7289_ENABLE();//使zlg7289占有同步串口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0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%10);//显示个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/10%10);//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2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/100%10);//显示百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3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score/1000);//显示千位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HIDE);//使一、二两位数码管显示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15);
                 ZLG7289_DISABLE();//zlg7289放弃同步串口控制权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ZLG7289_ENABLE();//使zlg7289占有同步串口
  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0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0);//显示个位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0);//显示十位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2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0);//显示百位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ZLG7289_CMD_DATA0|3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SDIO(0);//显示千位
                 ZLG7289_DISABLE();//zlg7289放弃同步串口控制权
                }
}

/*随机函数*/ /*seed<=120*/
int random(int seed)
{
        int minute,second;
        structTime time;
        Get_Rtc(&time);
        minute=(int)time.minute;
        second=(int)time.second;
        return (minute+second)%seed;
}
void initOSGUI()        //初始化操作系统的图形界面
{
        initOSMessage();
        initOSList();
        initOSDC();
        initOSCtrl();
        initOSFile();
        InitRtc();   //初始化系统时间
}
void initGrame(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int oldx,oldy;//保存原来坐标系位置
        PDC pdc;//定义绘图设备上下文结构
        U16 ch[10];
        char cmdArr1[20]="1--left";
        char cmdArr2[20]="3--right";
        char cmdArr3[20]="5--rotate";
        char cmdArr4[20]="2--movedown";
        //char *cmdArr[4]={"1--left","3--right","5--rotate","2--speed"};
        curX=0;
        curY=0;
        curW=0;
        curH=0;
        active=0;
        nextID=random(SHAPENUM);
        nextColor=random(COLORNUM);
        newX=0;
        newY=0;
        newW=0;
        newH=0;
score=0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x[j]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darea[j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[j]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actX=0;
        actY=0;
        actW=0;
        actH=0;
ClearScreen();//清屏
        pdc=CreateDC();//创建绘图设备上下文
        SetDrawOrg(pdc, LCDWIDTH/2,LCDHEIGHT/2, &oldx, & oldy); //设置绘图原点为屏幕中心
DrawRectFrame(pdc,AREALEFT,AREATOP,AREARIGHT,AREABOTTOM);
        DrawRectFrame(pdc,NEXTLEFT,NEXTTOP,NEXTRIGHT,NEXTBOTTOM);
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veTo(pdc,-115+i*10,-100);
                LineTo(pdc,-115+i*10,10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2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veTo(pdc,-125,-90+i*10);
                LineTo(pdc,-25,-90+i*1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veTo(pdc,60+i*10,-100);
                LineTo(pdc,60+i*10,-6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veTo(pdc,50,-90+i*10);
                LineTo(pdc,90,-90+i*10);
        }
        strChar2Unicode(ch,cmdArr1);//将兆址???葑??蒛nicode
        TextOut(pdc, 40, -20, ch, TRUE, FONTSIZE_MIDDLE);//文本模式下显示文字
        strChar2Unicode(ch,cmdArr2);//将兆址???葑??蒛nicode
        TextOut(pdc, 40, 0, ch, TRUE, FONTSIZE_MIDDLE);//文本模式下显示文字
        strChar2Unicode(ch,cmdArr3);//将兆址???葑??蒛nicode
        TextOut(pdc, 40, 20, ch, TRUE, FONTSIZE_MIDDLE);//文本模式下显示文字
        strChar2Unicode(ch,cmdArr4);//将兆址???葑??蒛nicode
        TextOut(pdc, 40, 40, ch, TRUE, FONTSIZE_MIDDLE);//文本模式下显示文字
        OSTimeDly(500);
        DestoryDC(pdc);//删除绘图设备上下文
        DisplayScore(score);
        GenerateNewbox();
}

网友:
/*清楚原有方框占有的空间*/
void ClearOldspace(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(j=0;j<=curH; j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curW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ox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[curY+j][curX+i]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置位新方块的位置*/
void PutNewspace(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or(j=0;j<=newH;j++)
          for(i=0;i<=newW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if(box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area[newY+j][newX+i]=1;
}
/*重绘游戏区*/
void DrawSpace()
{
        int row,col;
        for(row=actY;row<=actY+actH;row++)
         for(col=actX;col<=actX+actW;col++)
           if(area[row][col]!=oldarea[row][col]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area[row][col]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setFrameColor(row,col,0)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setFrameColor(row,col,1);

            oldarea[row][col]=area[row][col];
          }
}
/*产生新的方块*/
int GenerateNewbox(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POSMSG pMsg;
        curID=nextID;
        curColor=nextColor;
        nextID=random(SHAPENUM);
        nextColor=random(COLORNUM);
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NEXT,0,0);
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box[j]=BASICBOX[curID][j];
        curW=GetWidth();
        curH=GetHeight();
        curX=MAXWIDTH/2-curW/2;
        curY=MAXHEIGHT-curH-1;
        active=1;
  newX=curX;
        newY=curY;
        newH=curH;
        newW=curW;
        actX=curX;
        actY=curY;
        actH=curH;
        actW=curW;
         PutNewspace();
        DrawSpace();
        return 1;
}
/*判断方块的移动是否造成区域冲突*/
int MoveCollision(int box[][4]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if(newX<0) return 1;
        if(newX+newW>=MAXWIDTH) return 1;
        if(newY<0) return 1;
        for(j=0;j<=newH;j++)
          for(i=0;i<=newW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if(area[newY+j][newX+i]&&box[j]) return 1;
        return 0;
}
/*判断翻转方块是否造成区域的冲突*/
int RotateBoxCollision(int box[][4])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if(newX+newW>=MAXWIDTH)
                newX=MAXWIDTH-1-newW;
        if(newY+newH>=MAXHEIGHT)
                newY=MAXHEIGHT-1-newH;
        if(MoveCollision(box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for(i=0;i<=newW;i++)
          for(j=0;j<=newH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if(area[newY+j][newX+i]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newX-=newW-i+1; goto L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: return MoveCollision(box);
}
/*向左移动方块*/
int MoveLeft()
{
        POSMSG pMsg;
        newX=curX-1;
        ClearOldspace();
        if(MoveCollision(box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newX=curX;
                  PutNewspace();
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PutNewspace();
        actW=curW+1;
        actX=curX=newX;
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DRAW,0,0);
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        return 1;
}
/*向右移动方块*/
int MoveRight()
{
        POSMSG pMsg;
        newX=curX+1;
        ClearOldspace();
        if(MoveCollision(box)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newX=curX;
                 PutNewspace();
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PutNewspace();
        actW=curW+1;
        actX=curX;
        curX=newX;
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DRAW,0,0);
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        return 1;
}
/*向下移动方块*/
int MoveDown()
{
        POSMSG pMsg;
newY=curY-1;
        ClearOldspace();
        if(MoveCollision(box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newY=curY;
                  PutNewspace();
                  active=0;
        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DELLINE,0,0);
        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PutNewspace();
        actH=curH+1;
        actY=newY;
        curY=newY;
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DRAW,0,0);
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        return 1;
}

/*翻转方块*/
int RotateBox()
{
        int newBox[4][4];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POSMSG pMsg;
        ClearOldspace();
  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newBox[j]=0;
  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newBox[curW-i][j]=box[j];
        newW=curH;
        newH=curW;
        if(RotateBoxCollision(newBox))
        {
          newW=curW;
          newH=curH;
          newX=curX;
          newY=curY;
          PutNewspace();
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x[j]=newBox[j];
        PutNewspace();
        actH=newH>curH? newH:curH;
        actW=curX+actH-newX;
        actX=newX;
        actY=newY;
        curX=newX;
        curY=newY;
        curW=newW;
        curH=newH;
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DRAW,0,0);
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        return 1;
}
/*按加速键后方块迅速下落到底*/
void MoveBottom()
{
        while(activ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Move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DrawSpace();
        }
        //CMD=CMDDELLINE;
}
void ClearFullline()
{
        int row,col, rowEnd,full,i,j;
        int scoreArr[5]={0,10,20,50,100};
        int line;
        POSMSG pMsg;
        line=0;
        rowEnd=newY+newH;
        if(rowEnd>=MAXHEIGHT-1)
                rowEnd=MAXHEIGHT-2;
        for(row=newY; row<=rowEnd;)   /*只可能是方框的高度消去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ull=1;
                  for(col=0;c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area[row][col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full=0; break;}
                  if(!full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row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for(j=row;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rea[j]=area[j+1];
            line++;
                  actX=0;
                  actY=row;
                  actW=MAXWIDTH-1;
                  actH=MAXHEIGHT-1-row;
                  DrawSpace();
                  rowEnd--;
        }
        score+=scoreArr[line];
        if(li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SCORE,0,0);
        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        }
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GEN,0,0);
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}
/*游戏结束*/
int GameOver()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if(!activ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ldarea[MAXHEIGHT-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ARMTargetInit(); //开发板初始化
        OSInit(); //操作系统初始化
        uHALr_ResetMMU();//复位MMU
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模块
        LCD_printf("LCD initialization is OK\n");//向液晶屏输出数据
        LCD_printf("320 x 240  Text Mode\n");
        initOSGUI();//初始化图形界面
        LoadFont();//调Unicode字库
        LoadConfigSys();//使用config.sys文件配置系统设置
        LCD_printf("Create task on uCOS-II...\n");
        OSTaskCreate(Main_Task,  (void *)0,  (OS_STK *)&Main_Stack[STACKSIZE*8-1],  Main_Task_Prio);// 创建系统任务
         OSTaskCreate(Time_Task, (void *)0,  (OS_STK *)&Time_Stack[STACKSIZE*8-1],  Time_Task_Prio); //定时任务
        OSTaskCreate(Uart_Task, (void *)0,  (OS_STK *)&Uart_Stack[STACKSIZE*8-1],  Uart_Task_Prio); //定时任务
        OSAddTask_Init();//创建系统附加任务
        LCD_printf("Starting uCOS-II...\n");
        LCD_printf("Entering graph mode...\n");
        LCD_ChangeMode(DspGraMode);//变LCD显示模式为文本模式
        InitRtc();//初始化系统时钟
        Nand_Rw_Sem=OSSemCreate(1);   //创建Nand-Flash读写控制权旗语,初值为1满足互斥条件//
        OSStart();//操作系统任务调度开始
        //不会执行到这里
        return 0;
}
void Main_Task(void *Id)             //Main_Test_Task
{
        POSMSG pMsg=0;//创建消息

        initGrame();
        for(;;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GameOver())    /*主任务、不会结束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sg=WaitMessage(0); //等待消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Msg->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OSM_KEY://键盘消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Msg->WPara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LEFTMOV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tiv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Lef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RINGHTMOV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tiv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R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ROTAT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tiv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tateBox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DOWNMOV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tiv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Botto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OSM_TIM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OSM_DELLIN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Fulllin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OSM_GEN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erateNewbox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OSM_DRAW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Spac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OSM_SCOR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Score(scor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OSM_NEX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Nex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OSM_UAR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Msg->WPara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1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tiv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Lef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3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tiv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R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5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tiv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tateBox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2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tiv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Botto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eteMessage(pMsg);//删除消息,释放资源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nitOSMessage();
                OSTimeDl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nitGrame();
        }
}
void Time_Task(void * Id)
{
        POSMSG pMsg;
        for(;;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STimeDl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!GameOver(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TIME,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Uart_Task(void *Id)
{
        POSMSG pMsg;
        char ch[1];
        char err;
        for(;;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Byte(0,0xa);//换行
                Uart_SendByte(0,0xd);//回车
        err=Uart_Getch(ch,0,0);        //从串口采集数据
               Uart_SendByte(0,ch[0]);        //显示采集的数据
        if(err==TRU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Msg = OSCreateMessage(NULL,OSM_UART,ch[0]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Message(pMsg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