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用C编程的问题

楼主:
将keil的编译文件拷贝到c:\comp51\下了,然后编译的时候老师说要把 新建的.c文件和项目放在..\VW\BIN\PLM51 路径下,我也放了 ,可是还是出现了 “列表文件未找到(.lst),请查看信息窗口中的编译信息”,尴尬,这个学期才学的单片机,新人,help。

网友A:
因为你还没有将你的.C源文件加入到你的工程项目下。

而且,项目文件和源文件头文件等项目文件不需要规定目录的。不过为了养成好的习惯,最好是放在英文路径下,很多编译环境不支持中文。

网友:
额,我不明白你的意思,我新建了一个.c文件,保存在..\VW\BIN\PLM51 里面之后又新建一个项目,就是用的之前的c文件,而且我没有用中文名,你说的“没有将你的.C源文件加入到你的工程项目下”什么个操作,谢谢。
引用 网友A:
因为你还没有将你的.C源文件加入到你的工程项目下。

而且,项目文件和源文件头文件等项目文件不需要规定目录的。不过为了养成好的习惯,最好是放在英文路径下,很多编译环境不支持中文。

网友:
在keil左边的目录里,要添加你新建的.C文件到项目里面,你还没有添加进去,那么你编译项目是没有任何文件的。这个已经是很明白的描述了。可以将你的keil左边的目录剪切,贴出来这里吗?

网友:
是这样么?

网友:
这个地址

网友:
看不到图。。。包括你给连接也不行

网友:
谢谢了 我自己用keil 试出来 了。好尴尬。。诶。。

网友:
不过楼主你大可以找一份keil入门的资料看看,里面有一步一步教如何建立一个工程文件的。keil的资料已经相当多的了。。多到眼花缭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