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6410 wince6 怎么设置外部唤醒中断

楼主:
如题

网友:
昨天我测试了一下,挂起的时候只有显示的驱动有调试输出poweroff

其他的都没有,然后能够通过我设置的外部中断唤醒

唤醒之后只有一个SD卡得powerup调试输出

屏幕也不能启动,很是奇怪,这是什么原因呢。是否需要把PM得PDD重新编写

网友:
poweroff.c的源代码里面有,看一下,samsung给的bsp有点小问题,需要自己改动一下,主要是中断寄存器和唤醒io的配置修改,,就可以了

网友:
现在挂起之后,是能够通过外部中断唤醒wince

并且可以看到SD驱动PowerUp的调试输出,说明wince已经启动了啊

但就是屏幕没有显示,

是否是因为唤醒之后恢复寄存器等的操作发生错误

网友:
跟操作系统没关系,只需要设置EINT_MASK寄存器就行,具体参考datasheet

网友:
恢复寄存器的操作在很前面的,应该在你的SD驱动的powerup之前

网友:
看看你的powercontrol代码,还有唤醒后检测唤醒源的代码,看看检测的唤醒源正不正确

网友:
是的,恢复寄存器操作在OEMPowerOff的下半段代码中,恢复寄存器应该是正确的,

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启动不起来

我将PowerControl驱动的调试信息开启,没有resume消息,是否因为这个地方没有resume消息,所以无法正常开启

网友:
跟WINCE50下有什么不同?

网友:
中断的实现跟5.0的一样,没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