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请教wince程序访问pc上数据库的问题

楼主:
一直想通过wince上的程序连接pc上的数据库如sql server,mysql等,一直没搞定。不知有没有大侠能够指导一下啊?
   这几天看了下sqlite数据库的东西,简单小程序能写了,但是发现sqlite有个问题就是好像不支持c/s结构,只能在本地进行sql操作,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?如果要做c/s结构是不是自己要写网络连接程序传递数据库指令啊?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?
非常感谢各位大侠。

网友:
to feishanm:请问下,具体如何做?有没有相关文章或者教程,C++代码啊?

网友:
我比较愚钝,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具体的实例和代码?还有关于webservice配置的具体过程?
谢谢大家

网友:
连接MySQL只能通过WebService
连接SQL可直接访问、RDA或WebService

网友:
SQLite本来就是本地数据库,不是基于C/S架构设计。你可以通过OLE-DB访问SQL CE 3.0。

网友:
WINCE设备上SQL CE 3.0
PC上SQL SEVER 2005/2000
PC上还要安装IIS,SQL CE 3.0服务器端工具
通过OLE DB编程访问SQL CE 3.0
通过RDA实现SQLCE 远程访问 SQL SEVER 2005/2000数据

网友:
可以用webservice来连接数据库啊。

网友:
to joyzml:我看了你的关于sqlce数据库的博客,有了一些了解。不过请问相关的api说明或者有没有具体点sqlce配置或者程序实例?还有这几天一直就在想弄懂这个,但是还没有搞明白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