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12864液晶的图形方式显示字符时为什么会出现乱码?

楼主:
    基本指令能够正常显示字符或汉字,改用扩充指令的图形方式时,屏幕就会出现乱码,尽管字符也还是显示出来了,另外128X64大小的图片能正常显示,请问各位高人,这是什么原因呢?为什么图形方式不能正常显示字符呢?
    for(x1 = 0;x1 < 16;x1++){                 //图形方式显示字符,有乱码
        send_com(0x34);//扩充指令集
        send_com((0x80+x1));//列地址
        send_com(0x80+0);        //行地址
        send_com(0x30);//基本指令集
        for(i=0; i<2; i++)
            send_data(ch);//读取数据写入LCD
        i+=2;
    }
    send_com(0x36);        //扩充功能设定
    send_com(0x30);
    下面是显示128X64大小图片程序,能够正常显示
    for(i=0;i<9;){                //分两屏,上半屏和下半屏,因为起始地址不同,需要分开
    for(x=0;x<32;x++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2行
        send_com(0x34);
        send_com((0x80+x));//列地址
        send_com((0x80+i));        //行地址,下半屏,即第三行地址0X88
        send_com(0x30);
        for(y=0;y<16;y++)
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(DData[tmp+y]);//读取数据写入LCD
        tmp+=16;
   }
        i+=8;
   }
   send_com(0x36);        //扩充功能设定
   send_com(0x30);
谁能帮我解答一下啊,谢谢~

网友A:
扩充指令方式时难道会影响字符的点阵?

不过,图形方式的字符点阵和一般的字符点阵是肯定不同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扩充指令方式时难道会影响字符的点阵?

不过,图形方式的字符点阵和一般的字符点阵是肯定不同的.

会不会是绘图RAM中本身就有数据,一旦打开绘图显示,他们就会显示出来?因为我写一个字符的点阵码时,其余的并没有填零。另外12864液晶显示图形时,是不是必须得写满整个屏幕(不用的填零)。
   谢谢你的回复!

网友:
   本来是想通过图形方式显示自定义字符,但好像并不能实现CGRAM那样的效果
  谢谢楼上各位的关注~

网友:
没显示过图形 关注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