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keil的使用,请高手指教

楼主:
我买了一块c8051f020DK的开发板,原来板上标配的液晶是不带字库的(控制芯片KS0108),然后我自己又去买了块带字库的(控制芯片st7920),我接在了板上的引出脚上。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,进入调试环境后,直接就跳入了汇编界面,我切换到C程序界面发现不能单步运行,一点单步运行就全速运行了,而且一停止运行就自动退出调试环境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??
后来我把target里debug页面里的go till main前面的复选框打了个勾(以前没出现这个问题时,这个复选框一直没选,一直都选的是load appilication at start,没发现有啥问题啊),再进入调试环境就能够单步运行了。
搞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?
请高手指教哈,谢谢!

网友A:
一般进入汇编页面,都是表示发生了寄存器之类的读写错误

网友:
在执行到C main()函数之前,软件会执行汇编代码完成初始化,这些汇编代码(在lib目录下)是自动链接进去的,完成的主要功能包括RAM的初始化、SP初始化等,然后才能到main函数(go till main就是到这里)。

网友:
你的仿真器不支持单步别浪费时间了,想单步就软件仿真。

网友:
同意2楼的说法

网友:
這個C8051F020的調試器設置跟別的仿真器是有點不同. 看下他們的說明文檔, 有講怎么用的.
它是支持單步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进入汇编页面,都是表示发生了寄存器之类的读写错误

不是的 正常情況下也會出現的 把這個界面關掉 直接到c文件就可

樓主那個仿真器 配套光碟中有個仿真器复位程序 可以用來重新复位一下 它是有時會出點問題 用它复位就好了
但是不保證一定是這個問題 試試吧

网友B:
我用过那个光盘带的复位程序了,还是不行
有的时候是单步走着走着就不行了
感觉是仿真器出了啥问题了好像
我用软件仿真没得啥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过那个光盘带的复位程序了,还是不行
有的时候是单步走着走着就不行了
感觉是仿真器出了啥问题了好像
我用软件仿真没得啥问题的

那就找經銷商吧 軟件仿真是用的keil中的dll文件 跟仿真器沒有關系 用在這個單片機上基本上沒有什么効果的

网友:
我的仿真器是支持单步的,因为我一直都用着的,在插上我的自己买的液晶之后也还用过,当时出现的情况就是我检查液晶是否空闲的时候老是说它忙,不能空闲。然后我就下班了,第二天一来,就发现出现了不能单步的问题,在选上go till main之后也只能运行几步单步,走几步又不行了,我怀疑是不是我的仿真器出现了什么问题啊
即使我不走单步,走全速运行,也不能按照我的程序运行
怎么办???

网友:
选不选上go till main有什么区别吗?难道不是都是要先执行汇编代码完成初始化,然后再到main吗
不是很明白呢

网友:
仿真软件为了方便程序调试才支持单步执行的

网友:
详细看看仿真器的说明书,看看有没有相关调试的设置项。再一个看看液晶的说明,忙检测总是反馈忙,是否和液晶的控制寄存器设置有关。

网友:
C8051F好像我也遇到过不能在C下调试的情况,由外围电路引起

不过我RP还成,换个板子就好了

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