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发问题

楼主(2009-10-02):
开发问题
请教一个初级问题:
wince中可以使用MFC,ATL,COM。他们可以同时使用吗?还是只能选一个。他们各有什么好处呢?
wince
开发

网友A:
wince是支持MFC和ATL得,其实ATL也是一种全新的COM开发工具!
和桌面的不同,它们删除了对于一些类的支持或者添加了一些WINCE特有的类...
具体你得看书了~~~

网友B:
没明白你什么意思。。。。什么叫一起用啊..根据你的需求选一个啊

网友C:
我指的是在同一个工程里。谢谢。

网友D:
你在建工程的时候不是就要选择其中一个吗?怎么会在同一个工程内呢。。。如果硬加在一起的话应该会有兼容性问题吧。。封装的类库可能不一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