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外行的问题:wince中eboot和fristboot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这两个是在pb下面编译出来的吗?还是硬件厂商给提供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IRSTBOOT和EBOOT的代码有没有必要详细研究一下?

如果想成为高手是有必要的。尤其是EBOOT跟软件结合的比较紧。

网友:
即使是硬件厂商给提供的,也极有可能是用PB编译出来的。
firstboot很有可能是启动时的引导程序,负责装载EBOOT。

网友A:
FIRSTBOOT和EBOOT的代码有没有必要详细研究一下?

网友:
fristboot是启动EBOOT的,而EBOOT是用来启动NK的。
fristboot代码一般由硬件厂商提供,EBOOT与硬件相关的部分代码由硬件厂商提供,与平台无关的代码在PB下可以找的到。

网友:
有时间了还是要弄明白的!

网友:
知道FIRSTBOOT和EBOOT用来启动NK就行,
FIRST BOOT的功能基本都一样,没有必要深究,随便逮一个就可以用

网友:
本人  感觉Eboot  有一定的必要  NBOOT 就没有那个必要了
既然整这个wince Eboot的引导作用 和 初始状态都要自己设置的  如果不懂的话 貌似这个问题就真的成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