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关于调试wince内核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24):
关于调试wince内核的问题
我的QQ2440v3说明书上说“使用Download & Run 功能,您还可以把程序下载到内存马上运行,这对于开发”,我知道那功能是在友善提供的DNW工具中,但不知道怎么用,请高手赐教。有没有哪位高手用过这功能的
download
说明书
wince
程序
开发

网友A:
你的说明书上没有告诉你怎么用DNW吗?你得把串口连上,然后打开DNW设置波特率和选择串口,下载到哪就把相应地址填到下面的USB地址选项,然后点击连接!给板子上电按照打印出来的字操作就可以了,我用的是USB下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