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tffs文件系统的问题

楼主:
CPU:PXA270
64M Nor Flash:S29G512N上创建TFFS文件系统,修改了相关的文件,但是tffsShow也总是返回失败,查了些资料,有说室MMU的问题,有说是中断的问题,按提示做了修改,还是有问题:

-> tffsShow

0: **** communication failed with error -1 ****

value = 48 = 0x30 = '0'

跟踪到文件里面,发现在tffsShow()函数里:

status = tffsRawio (driveNo, TFFS_GET_PHYSICAL_INFO, (int)&info, 0, 0);

if (status != OK)

{

        printf ("%d: **** communication failed with error %d ****n",

                driveNo, status);

        return;

}

在MTD的Identify函数里添加打印语句,发现未调用MTD的Identify,tffsRawio是不是会去调用MTD的Identify?
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?

网友:
版主贴主中午好!
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!

3XglBIEDoyzs回帖是一种美德!0AU4Bs7CRdc0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介+绍:

wyBFVu9WXXtz
1)可录制上网记录,截获Http信息。
2)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(Page,拖拽即可完成)
3)执行命令,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。

中文论坛:

3XglBIEDoyzs

发现一群美女: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软件创业QQ qun群:103815692

IY5XvnvmegPG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。。。苦恼中。。哪个高手能指点一二啊。。。先谢谢了

网友:
版主贴主早上好!
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!

Pi8299mH回帖是一种美德!foCvgSdy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介+绍:

Ol6ItQHj
1)可录制上网记录,截获Http信息。
2)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(Page,拖拽即可完成)
3)执行命令,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。

中文论坛:

Pi8299mH

要看美女来这里: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软件创业QQ 群:103815692

y8urNfG4

网友:
版主贴主早上好!
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!

9WqqhkH回帖是一种美德!kj1NiEQ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介+绍:

Ag2fUyd
1)可录制上网记录,截获Http信息。
2)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(Page,拖拽即可完成)
3)执行命令,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。
9WqqhkH

要看美女来这里: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软件创业QQ 群:103815692

s8pEk9e

网友:
版主贴主中午好!
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!

HHvHd回帖是一种美德!zobTn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介+绍:

hrxbD
1)可录制上网记录,截获Http信息。
2)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(Page,拖拽即可完成)
3)执行命令,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。

中文论坛:

HHvHd

发现一群美女: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软件创业QQ qun群:103815692

OFM5b

网友:
找不到,很可能是因为它自动去调用了src/drv/tffs下的文件了。你可以把自己写的驱动拷贝到BSP下,在makefile中,加入MACH_EXTRA= XX.o 这样,加入后,可能会有编译错误,自己再查查,大多数都是引用的问题。当然,如果你 不想再makefile中加入,也可以直接在工程中加入,也可得。

网友:
读不到CHIP ID ,MTD的Identify与FLASH通信失败,但是tffsRawio未调MTD的Identify函数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makefile吧  是不是把该加的o都加进去了

网友:
请问能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吗,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?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 谢谢楼上的!!

网友:
我 也是

是 啥问题?
咋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