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是SDK问题吗?

楼主:
我最近在弄的目标板平台是这样的ARM9 + WINCE5.0
我是用windowsXP+vs2008+qt-embedded-wince-opensource-src-4.5.2开发的,还有SKD用的是STANDARDSDK_500
vs2008中已经嵌入了QT。
我参考了很多资料,包括本版的那篇置顶帖子
我写了一个很简单的qt测试程序,最后将生成的EXE和三个dll(QtCore4.dll , QtGui.dll, MSVC90.dll)拷贝到SD卡上,然后将SD卡插入目标板上
但是在目标板上运行时提示
应用程序执行了一个非法操作,将被关闭。
一场:0xC0000005
地址:0156584C

注:
我后来写了一个在控制台输出Hello的测试程序能正常运行,用串口连接PC,在dnw上有输出Hello。
QT库也是参考网上教程,根据自己的PC与目标板配置并编译的。
还有在用VS编译目标程序时出现很多错误,后来设置好环境变量后就可以了。
也碰到UI文件无法编译成ui_*.h文件的错误,后来用uic.exe另外编译后解决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后来有人说是SDK的问题,可是STANDARDSDK_500中是带有ARM版的SDK的,Armv4i。
但是我还是用Windows Mobile 5.0 Pocket PC SDK试了一下(包括编译QT库)
发布到板子上运行提示致命错误。(我现在用Active Sync通过USB发布到板子上)

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解决,我觉得现在就差一点点了,但是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。请高手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那我的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?
我的QT应用程序编译过以后在板子上不能运行
但是一般的控制台程序和MFC程序都可以。

网友:
连接ActiveSync在板子上调试一下试试吧

网友A:
qt 从来都没有运行起来吗

网友:
如果可以编译通过,就不是SDK的问题

网友:
我试过,用编译过的例子发布到板上也提示致命错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t 从来都没有运行起来吗

同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