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4.0下ping的编写

楼主:
          WSAData wsaData;
        //初始化Socket动态链接库
    if (WSAStartup(MAKEWORD(1, 1), &wsaData) != 0) {
        return ;
    }

        /*将IP地址转换成单字节*/
    char szDestIPAddr[255];
        ZeroMemory(szDestIPAddr,255);
        WideCharToMultiByte(CP_ACP,WC_COMPOSITECHECK
                ,cIPAddr.GetBuffer(cIPAddr.GetLength()),cIPAddr.GetLength()
                ,szDestIPAddr,cIPAddr.GetLength(),NULL,NULL);

        IPAddr ipAddr;
        //将目标字符串IP地址转换成IPAddr结构
    ipAddr = inet_addr(szDestIPAddr);

        if (ipAddr == INADD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fxMessageBox(_T("地址无效"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}

        // 打开ping服务
    HANDLE hIP = IcmpCreateFile();
    if (hIP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 {
        AfxMessageBox(_T("不能打开Ping服务"));
        return ;
    }

        // 构造ping数据包
    char acPingBuffer[64];
    memset(acPingBuffer, '*', sizeof(acPingBuffer));
    PICMP_ECHO_REPLY pIpe = (PICMP_ECHO_REPLY)GlobalAlloc( GMEM_FIXED | GMEM_ZEROINIT,
                sizeof(ICMP_ECHO_REPLY) + sizeof(acPingBuffer));
    if (pIpe == 0) {
                AfxMessageBox(_T("分配ping包缓冲区失败"));
        return ;
    }

        CString m_recv;
    // 发送ping数据包
        m_recv = "ping "+cIPAddr+" with 64 Bytes";
        pListBox->AddString(m_recv);
    for (int 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发送ping服务包,等待接收时间为1秒
                DWORD dwStatus = IcmpSendEcho(hIP,ipAddr,
            acPingBuffer, sizeof(acPingBuffer), NULL, pIpe,
            sizeof(ICMP_ECHO_REPLY) + sizeof(acPingBuffer), 1000);
                //当dwStatus不等于0,代表接收到回应
                if (dwStatus !=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_recv.Format(_T("Reply From %d.%d.%d.%d :bytes=%d time=%d TTL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int(LOBYTE(LOWORD(pIpe->Address)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int(HIBYTE(LOWORD(pIpe->Address)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int(LOBYTE(HIWORD(pIpe->Address)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int(HIBYTE(HIWORD(pIpe->Address)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int(pIpe->DataSiz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int(pIpe->RoundTripTim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int(pIpe->Options.Ttl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istBox->AddString(m_recv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leep(5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istBox->AddString(_T("Error obtaining info from ping packet."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Wnd->UpdateWindow();
        }

    //释放已分配的内存
    GlobalFree(pIpe);
        //关闭Ping服务
    IcmpCloseHandle(hIP);
    //释放Socket资源
        WSACleanup();
}

程序这样了 我在link  下加了Winsock.lib icmplib.lib,但是编译的时候找不到“ cannot open file 'icmplib.lib'”,各位啊  这个icmplib.lib到那里找啊  还有windows下的不能直接放到wince的环境下吧
直接加载动态库就是无法解析外部函数 如IcmpSendEcho函数等

解决以后一定奉上可执行的源码! 谢谢各位老大了

网友:
普通Windows 下的肯定不行了,你的CE SDK下应该有吧

网友:
请参考 %_WINCEROOT%\public\common\oak\drivers\netsamp\ping, 下有 ce 的 ping.exe 的 source code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eVC至少要装一下标准WINCE的SDK吧。比如WINCE5 Standard SDK。没有就去M$下。

网友:
是需要与系统和CPU类型匹配的Winsock.lib和icmplib.lib,Windows下肯定是不能用的

LZ的EVC既然可以编译,说明已经安装了SDK,至少是标准的SDK。可以去SDK的目录下查找看看是否有这两个文件?如果没有,则说明此SDK不支持它们。需要其它SDK,或它们根本就不被CE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