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问一些问题

楼主:
1、有没有通过电脑模拟手机上网工具?

2、手机能访问普通网站吗,http://www.sina.com.cn? 什么样的手机?

网友A:
手机一般访问的是WAP网站,有这种在电脑上用的软件

智能手机可以访问WWW网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机一般访问的是WAP网站,有这种在电脑上用的软件

智能手机可以访问WWW网站的

智能手机可以访问WWW网站的
?????通过什么访问?

网友:
手机是可以访问正常网站的,开通GPRS或者打开WIFI,在开通GPRS情况下,可能通过CMWAP或CMNET两种方式访问

用手机模拟器上网的方法见下: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90503/00/fda18a91-2bfb-408a-b8e7-c73452577ee2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