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个USB设备同时接不能全部识别,如何修改DMABUFFER?

楼主:
如题。有人说这是DMAbuffer太小改大点就可以。但不知道在哪儿修改。望赐教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tatic const DWORD gcTotalAvailablePhysicalMemory = 65536; // 64K
static const DWORD gcHighPriorityPhysicalMemory = 0x4000; // 16K

把这两个改大点

多谢Reallyu兄。这个是在哪个文件里面的。搜索到好几个文件都有这两个。

网友:
改你的bsp下的

网友:
static const DWORD gcTotalAvailablePhysicalMemory = 65536; // 64K
static const DWORD gcHighPriorityPhysicalMemory = 0x4000; // 16K

把这两个改大点

网友:
好的。。。试试去。。。。

网友:
更改了bsp的
static const DWORD gcTotalAvailablePhysicalMemory = 65536; // 64K
static const DWORD gcHighPriorityPhysicalMemory = 0x4000; // 16K
我把数值增加一倍。出现新的问题
USB口接U盘读不到。SD卡也不能读到。接上USB WIFI可以正常连接,USB鼠标也能用。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还有一个现象,接了U盘后sd卡识别不了。拿掉U盘能识别到SD卡。。。。。。为什么???

网友:
static const DWORD gcTotalAvailablePhysicalMemory = 65536; // 64K
static const DWORD gcHighPriorityPhysicalMemory = 0x4000; // 16K
你先把这个改回去,看看是不是改这个造成的问题.

网友:
忘了。之前的系统能用U盘,改过后。添加了WIFI驱动就出现上面的症状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tatic const DWORD gcTotalAvailablePhysicalMemory = 65536; // 64K
static const DWORD gcHighPriorityPhysicalMemory = 0x4000; // 16K
你先把这个改回去,看看是不是改这个造成的问题.

改了回去。可以识别2个U盘。不过开机有时能识别2个。有时就识别一个。再接第三个usb设备就认不到,弹出一个未识别usb设备的对话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