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S1.20运行时库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26):
关于ADS1.20运行时库的问题
请问一下为什么一调用__rt_lib_init()就会死机?

网友A:
以__开头的都是库函数,不应该自己调用的.至于死机,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.

网友B:
怎没有人回答阿
我自己顶

网友C:
自己努力顶

网友D:
就是PC指针飞了,
你居然没有自己调用过 __开头的库函数?那你可能没有写过启动代码吧

网友E:
怎么没人哩我啊!!
各位大虾,就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