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如何检测sim卡是否存在?(.NET)

楼主:
如题,做一个gprs程序,需要检测sim卡是否存在,怎么搞呢?

网友:
AT+CCID
获得SIM卡的标识。
这个命令使模块读取SIM卡上的EF-CCID文件。
如果SIM卡不存在则返回ERROR之类的相关提示信息

网友:
我用的是一个买的现成的pda,具体封装的啥模块还真不知道,我研究下再说

网友A:
用AT命令可以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AT命令可以么?

不知道,去google下

网友B:
AT命令可以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T命令可以.

就是

网友:
AT+CPIN? 看返回的信息
返回READY说明有卡 不同模块返回信息可能不同!

网友:
应该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