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INCE下GPRS拨号上网遇到问题

楼主:
WINCE5.0下GPRS拨号上网遇到如下问题:
在:开始->设置->网络和拨号连接      中建立新连接,建好后连接时弹出窗口:已与您拨叫的远程计算机断开。请验证“波特率”设置并重试连接。
确定波特率设置没有问题。请问这个是什么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啊?WINCE用GPRS上网需要些什么特别的设置吗?
CoreOS->Windwos CE devices->commuication services and newworking->networking-wide area network下添加Dial up networking,Autodail和standard modem这两个featrue已经选上了。
谢谢解答。

网友:
把networking-wide area network下的Telephony API组件也选上。
你出现的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检查:
1.检查SIM卡是否插好,pin脚是否虚焊,是否有天线,信号强度如何;
2.仔细检查连接属性的设置,比如拨号地点,号码等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解答,问题找到了,是附加命令里多了个AT命令,供应商提供的文档有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