禁止访问
ijkl345

楼主(2009-06-12):
提示:

网友A:
看代码,写代码,还是软的,没什么大难度。若是调试,往往差异就出来了。

网友B:
先做应用,
如果有机会,可以看看系统和驱动。。。

网友C:
最好有一些数电模电的知识

网友D:
找个嵌入式的公司,进去做软件
慢慢学习

网友E:
现在我所在的公司就可以学,呵呵,就看难度大不大

网友F(2009-07-13):
要学一点硬件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