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WINCE5.0上跑JAVA程序?

楼主:
需要移植一个JVM吗?有现成的吗?
各位大侠帮忙给个思路。

网友:
给予有用知道的必给分,谢谢!

网友:
http://erikchen19851985.spaces.live.com/Blog/cns!1pkQ4AoFU0LIsI9rrZunSQsg!140.entry

http://hi.baidu.com/chongxing01/blog/item/cfd3cd95916d3743d0135e72.html

网友:
Java的J2ME好像是用专用在嵌入式下的,不懂Java来学习学习…

网友:
现成的,都需要钱

自己移植,又比较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成的,都需要钱

自己移植,又比较难

wince的手机也有不少吧,看到网上有些人在wince的手机上可以实现的,
但不知道该怎么实现?

网友:
可以去看看PhoneME

网友:
另外,请问需要钱的有哪些?需要多少钱?

网友:
wince好像不大支持java虚拟机,就算支持也很复杂

网友:
听说都是付费的,建议慎用

网友:
要用啊,付费也没办法...
各位大侠,有没有个人擅长做这个的?请毛遂自荐吧,项目急需啊
主要要求是:“需要实现在一个WINCE5.0的手持设备上,运行J2ME的应用程序。这个应用程序实现的功能主要上网,打电话,提交表单,在本地保存几M的数据。考虑采用支持WINCE的JAVA虚拟机,或者phoneme实现,希望承接此项目者有相关经验。”报酬1~2万

网友:
cpu够快,运行才顺畅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