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xa270 关于lcd 寄存器的设置问题

楼主:
wince 6.0
pxa270

在pxa270 的lcd有几个寄存器如LCCR0,LCCR1,LCCR2...
不知道寄存器的各项是如何设置的。
以lccr1为列。
lccr1控制着水平方面的扫描,包括每行的像素、水平同步脉冲宽度、在水平扫描行的开头和末尾各空出几个像素等参数;
即:PPL,HSW,BLW,ELW像PPL和HSW我都能找到,但BLW和ELW是如何设置的?
请指点啊。

网友:
請教
back porch , front porch 與 8819 tcon 的STV CKV OEV DIO CLK LD 之間有任何timing 的關係嗎?

网友:
别晕啊。各家都有不同的叫法,你把LCD和pxa270的2个时序图比较,就知道对应的参数了。我这里是PXA320,实际写到PXA320的BLW等参数,是LCD数据手册里给出的-1。我猜270应该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我刚开始用PXA320,和PXA270的概念应该差不多。以下是我调HX8819 TCON芯片时记录的,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其实就是对比一下各自的时序图,找相应的参数。
                PX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ON
HSW = Horizontal Sync Width                  HYNC Pulse Width    tHW
BLW = Beginning of Line Width                HYNC Back Porch     tHBP
ELW = End of Line width                      HYNC Front Porch    tHFP

VSW = Vertical Sync Width                    VYNC Pulse Width    tVW
BFW = Beginnig of Frame Width                VSYNC Back Porch    tVBP
EFW = End of Frame Width                     VSYNC Front Porch   tVFP
PPL = Pixels Per Line (Frame width - 1)
LPP = Lines per Page (Frame height - 1)

网友:
哈哈,找到了。这个是的lcd的手册中给出的。但是有的时候给出的值还需要调整。

网友:
linux下pxa270 LCD驱动怎么修改啊,我只修改了arch/arm/mach-pxa/mainstone.c(linux2.6.26内核)下toshiba_ltm04c380k_mode数据结构的参数,启动后出现小企鹅,但屏老闪烁,移植QT后进入GUI界面后视觉效果很差,那位大侠指点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