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几行代码??

楼主(2009-02-22):
请问这几行代码??
unsigned char i,n=0x14;
sbit P3_0=P3^0;
for(i=0;i <8;i++)
{
n=n < <1;
P3_0=CY;
}
这段代码这样写对吗,"<<"这个符号能使高位移进CY吗

网友A:
可以
www.01zg.com

网友B:
左移位操作符(<<)能将操作符左边的运算对象向左移动操作符右侧指定的位数(在低位补0)。“有符号”右移位操作符(>>)则将操作符左边的运算对象向右移动操作符右侧指定的位数。“有符号”右移位操作符使用了“符号扩展”:若符号为正,则在高位插入0;若符号为负,则在高位插入1。
Java
中增加了一种“无符号”右移位操作符(>>>),它使用了“零扩展”:无论正负,都在高位插入0。这一操作符是C或C++没有的。

网友C:
可以这样写,单片机里要给寄存器的某一位,或者给某个引脚置1或者0的时候面经常用到,这样方便移植,也更容易读

网友D:
应该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