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F卡内容丢失, 需重新格式化后才能使用

楼主(2009-09-30):
CF卡内容丢失, 需重新格式化后才能使用
部分几台机子出现CF卡内容被冲掉的现象, 格式化后重新分区又可以使用, 个别出现CF损坏。
可自己怎么实验就是没法模拟重现这个想象,真没头绪
CF卡使用的PXA255的自带CF控制器,Kinston 1G CF卡,OS是4.2。
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现象? 谢谢
控制器

网友A:
卡的质量是否有保证

网友B:
可能是驱动或硬件焊接问题
我也遇到过,但一直没有解决。

网友C:
客户使用后才出现这个问题,没搞明白客户怎么操作出来的。
自己死活模拟不出这个问题。

网友D:
我的板子Nand有时候会出问题,也是一头雾水,写的也不频繁。现在是怀疑上电时序,因为共用了一路电,某些时刻电源还不稳就开始读写

网友E:
是不是用户执行了格式化操作 里面的东西都没了!

网友F:
可能是卡质量的问题吧
还有,不要经常写卡,特别是在CE设备中

网友G:
LZ可以试试换小一点的SD卡,如512M、256M

网友H:
是不是在往卡里写数据还没完成,就拔出來了? 这个很容易模拟,也很容易损坏卡里内容的。

网友I:
卡是固定在机器里面了, 要拆开才能拔出来的
大部分是CF卡内容被冲掉,个别CF卡损坏。
还出现一台是 Flash剩余分区内容丢失。

网友J:
需要检查的地方:
1. 硬件接口电路是否稳定
2. 驱动程序是否稳定
3. 注意其他细节问题,例如那注意一下CF卡的电压,有的CF卡是5V,有的是3.3V,如果电压不匹配,也容易出问题

网友K:
楼主在8楼的想法是正解,我们的产品同样出过这种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