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技术
求ARM与FPGA高速数据传输方案

楼主(2010-05-07):
求ARM与FPGA高速数据传输方案
ARM与FPGA要传输160000*7个数据,目前采用的SPI通信方式,要传4秒左右,请问有没有提高数据传输速率的方案?
数据
通信

网友A:
直接用ARM的并行总线不就行了?

网友B:
呵,SPI通信方式是比较慢的,建议ARM使用双口RAM,FPGA可以直接往里面写数据。

网友C:
多谢各位,问题已经解决了,传输速度慢与传输方式有关系。以前采用的是每次只接收 一个字节,这样可能需要17000次切换,浪费了时间,后来改变了传输速方式,将17000一个字节一次接受完,当然,需要SPI驱动做相应的修改,要一直给FPGA提供时钟信号。

网友D(2014-05-28):
用的SPI接口可以达到多大的速度啊,用的是哪款ARM呢,求赐教
@lyh9947

网友E(2014-07-14):
SRAM不行么?

网友F:
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我要学习,

网友G(2015-09-16):
来自手机
我是来看如何解决的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