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任务新问题

楼主:
我一个搞数据库的接到一个关于modbus驱动的任务,赶紧看资料呢,遇到个问题死活看不明白,希望大家给讲解一下:
RS232 / RS485 ADU = 253字节+服务器地址(1 byte) + CRC (2字节) = 256字节中
服务器地址是值得啥呢,是ip地址么?如果是的话一个字节怎么存呢。难道是说一个字节32位,我们的rcm3000的rtu上用的都是一个字节8位啊,会不会有问题啊?

这是一个请求离散量输出20-38的实例。中
20-38表示啥啊,是20到38这19个数字么?
请求和响应功能为01没问题,请求中的地址是0013,这个地址是刚好是上面19的16进制,但我感觉应该不是这样得来的,应该是我们要取数据的开始地址,不知道对不?

将输出27-20的状态表示为十六进制字节值CD,或二进制1100 1101。输出27是这个字节的MSB,输出20是LSB中27-20的状态是啥啊?为啥可以表示位CD,MSB书上指的是最高有效位,不是最高有效字节,那27可以表示一位吗?我的理解是位指的是0或者1啊。

工作好几年了,原来学的都忘的差不多了。大家不要嫌问题简单,答者有分,谢谢啦!

网友:
要出门了,没时间仔细看。怎么给你这样的活啊。要是给我个数据库的活,只能直接说,干不了,实在是干不了。

网友:
感觉不好理解,改一下:
将输出27-20的状态表示为十六进制字节值CD,或二进制1100 1101。输出27是这个字节的MSB,输出20是LSB27-20的状态是啥啊?为啥可以表示位CD,MSB书上指的是最高有效位,不是最高有效字节,那27可以表示一位吗?我的理解是位指的是0或者1啊。

网友:
自作孽啊,一直说不会编程,相安无事,上个礼拜老板非让试试编个从rtu中都出的电流值转换成响应的16进制的位移和载荷值,以前做过开发,一个礼拜就搞定了,这下老板来劲了,让编个modbus驱动,nnd也不看看是不是一个难道级别的。不编吧,说不过去,编吧,真累,现在就当是多学东西呢。大家以后得学着点,差不多就行了。呵呵。不敢和我这样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