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xWorks大侠看过来,谢谢~

楼主:
 大家好,我在使用tornado 2.2帮助时遇到了一个问题,想请教一下。

我在tornado界面下选择菜单“Help”—— >“Manuals index”,出现“Tornado online manuals”界面,在其tag上选择“Index”,输入要查找的内容“tffsDrv”,然后按下“Display”按钮,结果出现错误提示:
标题为“UITclShell Application”,内容为“Error while trying to display htlm help c:/tornado2.2/docs/vxworks/ref/tffsDrv.html#tffsDrv, Unable to execute html browser : couldn't execute "c:program" 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”。

但我在资源管理器下双击文件c:/tornado2.2/docs/vxworks/ref/tffsDrv.html,可以用IE正常打开。

查找了一下,这个错误提示与C:\Tornado2.2\host\resource\doctools\windHelpLib.tcl
中的如下内容相符:
if { [catch "exec $htmlBrowser $helpLink &" htmlBrowserStatus] } {
     set status {ERROR}
     lappend status "Unable to execute html browser : $htmlBrowserStatus"

     # the html browser can not be started, erase it to try to reset
     # it next time windHelpDisplay is called

     set htmlBrowser ""
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l楼上的回忆回忆怎么好的啊?是不是对你的浏览器进行了设置?多谢多谢~

网友:
设置一下$htmlBrowser 为help html的路径?
没遇到过 纯粹是看到错误的猜想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可是不知道怎么就又好了。

网友:
没有人碰见这个问题?楼上的可以在详细的解释解释吗?

网友:
不清楚,实在不行就把Tornado重装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