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877A CCP输入捕捉问题

楼主:
大伙,帮我看看程序错在哪里?
CCP输入捕捉的

void interrupt CCP1INT (void)
{
  if(CCP1IF==1)
    {
      CCP1IF=0;
      if(LastCaptureData==0)  // 捕捉到第一个上升沿
        {
          LastCaptureData=CCPR1H;
          LastCaptureData=(LastCaptureData<<8)+CCPR1L;
        }
      else // 捕捉到第二个上升沿
        {
          NewCaptureData=CCPR1H;
          NewCaptureData=(NewCaptureData<<8)+CCPR1L;
          G_Period=(NewCaptureData+LastCaptureData)/2;
          Rec_Temp1=1000000/G_Period;
          Rec_Temp =Rec_Temp1;
          LastCaptureData=0;
        }
    }
}

该程序的“G_Period=(NewCaptureData+LastCaptureData)/2;”改为“G_Period=NewCaptureData-LastCaptureData;”就正常,为什么?不是两次上升沿捕捉的是两个周期的吗?

网友:
两次上升沿中间 间隔的时间是1个周期吧

网友:
我家里有对应的源代码, 晚上回去给你吧

我也是用16F877。

QQ:604914729

网友A:
CCPR1H和CCPR1L没有清零啊,保留原来的值嘛
第二次上升沿CCPR1H和CCPR1L被读取给NewCaptureData后,NewCaptureData累计的是两次的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CPR1H和CCPR1L没有清零啊,保留原来的值嘛
第二次上升沿CCPR1H和CCPR1L被读取给NewCaptureData后,NewCaptureData累计的是两次的值

看了书才知道其实是TMR1H和TMR1L没有清零,就算CCPR1H和CCPR1L清零也还是一样,NewCaptureData累计的是两次的值,NewCaptureData-LastCaptureData才是周期。这是测周法,测频法呢?是不是设置定时器1为同步计数方式,然后读取这段时间的脉冲数量?怎么知道时间的长短呢?不解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