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3C6410三星提供的2009年4月份的包重启启动不了的问 ...

楼主(2009-09-08):
关于S3C6410三星提供的2009年4月份的包重启启动不了的问题!
最近移植三星2009年4月份的BSP包,第一次下到NAND FLASH里面可以正常启动,但是,我重启系统就死掉了,每次都一样。
不知道移植过4月份的BSP包的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。
等待大家的指点ing...
三星

网友A:
我重启系统就死掉了,
---------------
是不是重启把FLASH格式化了

网友B:
估计是bootloader被清除了,看看nandflash驱动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C:
不是上电的时候就死机了,是启动到了一个地方就死机了,地址映射部分我已经修改成了我们能正常跑的BSP一样的。

网友D:
把nand flash驱动的所有信息打开,看是否被格式化掉了。
最近俺已经遇到奇怪格式化现象。

网友E:
如果NAND FLASH被格式化了的话,那系统根本就没一点打印信息了,我现在情况是系统快启动完了死在那里了。

网友F:
同意楼上的,首先想办法能够拿到Log或者进程状态等数据

网友G:
打印信息我放出来了,系统正常的时候SD卡没问题,启动不了的时候就会出现SD卡timeout 等待时钟稳定,但是我把SD卡去掉似乎没有发现能正常启动,所以我排除了SD卡的问题。

网友H:
我没有格式化也是一样,除非说我之前格式化过,再说格式化也是格式化成Binfs格式的。

网友I:
难道你也用到了外部的external crystal?

网友J:
启动到哪一步?打印一下调试信息,否则很难分析

网友K:
不只很懂
信息太少了
楼主提供多点信息

网友L:
啊?这种事情也有?!!!

网友M:
不是吧,个人感觉6410的CE包还不错,不用做太多的工作。。。。。
mobile上的包,那就有些差劲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