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:对AD和DA的接地有什么讲究?

楼主(2009-01-07):
请问各位:对AD和DA的接地有什么讲究?
看过一些资料,有的说模拟地和数字地铺到一起,有的说分开好……
搞不懂,请高手赐教
资料

网友A:
数字地和模拟地如何接确实有很多说法。接地的好坏直接影响模拟电路的很多性能。
主要的看你的应用,没有一成不变的时候。分开和不分开个有利弊。
我们经常使用的方法:把这2个分开,然后用BEAD平衡阻抗和串扰等。
BEAD的位置得看你的实际电路了。
你这个电路测试版多做几个然后测试一下看到底哪个好,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