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老问题 arm板的调试串口改成普通串口

楼主:
查了半天,但是说的都不太一样,不知道哪个正确,开个贴再问一下。
板子现在串口1是作为调试串口的,想改成普通串口。(wince5.0 S3C2440)
应该改debug.c的哪里? 还需要修改platform.reg的哪?只修改这两个吧?
希望您说的细点...解决了我马上结贴,谢谢!

网友:
改debug.c的哪里? 还需要修改platform.reg的哪?

debug.c使用了哪个,platform.reg就屏蔽哪个串口注册表。

就这么多,哪有什么更详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用扬创的板子的话,他们用了一个变量控制的,很方便的~

嗯,飞凌等也是直接一个宏定义控制即可

网友:
在你的系统中  保证串口都能正常通信,然后改debug.c就行了,其他的不用整吧

网友A:
如果用扬创的板子的话,他们用了一个变量控制的,很方便的~

网友:
用的友善之臂的板子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