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懂USB固件开发的大大吗?求教一个问题

楼主:
我有一个DSP芯片,包含USB2.0控制器,可以通过编程实现USB的功能

现在有一个问题,当USB线与主机相连时,设备端可以收到中断,从而知道USB接入,然后,我想编程实现把USB作为设备或者单纯供电,我实现的思路是当中断来时,通过按键选择是作为设备接入还是单纯供电,如果是设备接入则继续USB的枚举过程,如果是供电,则把USB模块DISCONNECT掉,但是设备可以自己供电,如果把USB模块DISCONNECT掉的话,USB线拔掉之后设备就不会再产生USB中断,就无法在USB线拔掉之后复位USB模块,这样的话,下一次插入USB就没有响应了,如果不把USB模块DISCONNECT掉的话,不应答主机,将会产生未知设备的提示,如何不让主机提示未知设备且在下次接入时可以让USB能够正常呢?

望各位大大不吝指教!

网友:
检测判断出USB是否拔出,拔出后重新初始化,这样下次可以同样选择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个信息太少了,你在什么系统上实现。现在觉得有问题的代码都没有。

网友:
1、供电问题可以增加一个对USB输入的5V的检测,在单纯供电模式下,检测到该5V不存在的时候,重新启动USB模块即可;

2、不让主机提示未知设备稍微麻烦一点,因为D+存在上拉电阻,解决方法是增加一个开关控制,来控制D+的上拉电源,用三极管即可;USB模式下,打开上拉,非USB模式下,断开上拉。Host识别USB设备的原理如下:在USB集线器的每个下游端口的D+和D-上,分别接了一个15K欧姆的下拉电阻到地。这样,在集线器的端口悬空时,就被这两个下拉电阻拉到了低电平。而在USB设备端,在D+或者D-上接了1.5K欧姆上拉电阻。对于全速和高速设备,上拉电阻是接在D+上;而低速设备则是上拉电阻接在D-上。这样,当设备插入到集线器时,由1.5K的上拉电阻和15K的下拉电阻分压,结果就将差分数据线中的一条拉高了。集线器检测到这个状态后,它就报告给USB主控制器,这样就检测到设备的插入了。

网友:
1、通过加外部中断或者查询方式检测USB的插入或者拔出,这样就可以在充电之后拔下再次使能USB进行检测。
2、对于使能单纯充电的问题,插到USB HOST的时候会有一些中断响应,比如复位中断什么的。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在USB的相应程序接到Host Force reset的时候先判断某个标志位,如果为0(刚插入USB的时候)则关闭USB的模块,这样PC端也不会出现未知设备,而你手动按个东西之后再使能USB模块,同时置位那个标志位,这样再到host Force reset判断标志位后可以顺利走下去,实现USB的功能。

网友:
你用Usb协议分析器分析一下不可知道了,现在USB2.0全速的Usb协议分析器价格又不高。给推荐一个我自己用的不错HD-USB12
http://www.hd-tec.cn/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-c0c13cd03710b9db1a4429a4f5b2b5f4.ht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