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tivateDeviceEx如何加载指定目录下的dll ?

楼主:
ActivateDeviceEx加载驱动时是默认的windows\目录下的DLL,这样需要DLL与内核一块打包成NK。 如何加载我应用程序目录下的dll ?这样可以使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一块打包。

网友:
对,ActivateDeviceEx操作注册表的,配置注册表相应的项就OK了。
"Dll"="\\ResidentFlash\\myDriver.dll"

网友:
ActivateDeviceEx()是操作注册表的,只要LZ将自己目录下的DLL正常正常即可

网友:
HANDLE HandleDriver = INVALID_HANDLE_VALUE;                /* 驱动程序句柄     */
HANDLE hFile = INVALID_HANDLE_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设备文件操作句柄 */
HKEY hDrvKey = NUL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注册表操作句柄   */

// Simple Driver 注册表信息
WCHAR *szRegKey = L"Drivers\\BuiltIn\\SPL";
WCHAR *szPrefix = L"SPL";
WCHAR *szDLL = L"\\SimpleDriver.dll";
WCHAR *szFriendlyName = L"Simple Driver";
DWORD DrvIndex = 1;
DWORD DrvOrder = 0;

/*
; Simple Driver 注册表信息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SPL]
        "Prefix"="SPL"
        "Dll"="\\SimpleDriver.dll"
        "FriendlyName"="Simple Driver"
        "Index"=dword:0
        "Order"=dword:0
*/

// 向注册表写入一个字符串
#define WRITE_REG_SZ(Name, Value) RegSetValueEx(hDrvKey, Name, 0, REG_SZ, (LPBYTE)Value,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wcslen(Value)+1)*sizeof(WCHAR))

// 向注册表写入一个 DWORD 型的值
#define WRITE_REG_DWORD(Name, Value) {DWORD dwValue = Value; RegSetValueEx( hDrvKey, Name,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REG_DWORD, (LPBYTE)&dwValue, sizeof(DWORD)); }

// "加载驱动"按键单击事件代码
void CSPLLoaderDlg::OnLoadDriver()
{
        LONG nErr;
        DWORD dwDisp;

        // 创建注册表键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SPL
    nErr = RegCreateKeyEx(HKEY_LOCAL_MACHINE, szRegKey, 0, L"", 0, 0, NULL, &hDrvKey, &dwDisp);
        if (nErr != ERROR_SUCCES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创建驱动注册表子键失败!"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往注册表添加内容
        WRITE_REG_SZ( L"Prefix", szPrefi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写入 "Prefix"="SPL" */
        WRITE_REG_SZ( L"Dll", szDLL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写入 "Dll"="\\SimpleDriver.dll" */
        WRITE_REG_SZ( L"FriendlyName", szFriendlyNam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写入 "FriendlyName"="Simple Driver" */
        WRITE_REG_DWORD( L"Order", DrvOrde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写入 "Index"=dword:0 */
        WRITE_REG_DWORD( L"Index", DrvInde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写入 "Order"=dword:0 */
        }

        HandleDriver = ActivateDeviceEx(szRegKey, NULL, 0, NULL);        /* 加载 SimpleDriver 驱动 */
        if (HandleDriver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加载SimpleDriver失败.")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加载SimpleDriver成功."));
}

// "卸载驱动"按键单击事件代码
void CSPLLoaderDlg::OnUnloadDriver()
{
        if (HandleDriver != INVALID_HANDLE_VALU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nCloseDrive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关闭驱动 */
                BOOL ret = DeactivateDevice(HandleDrive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卸载 SimpleDriver 驱动 */
                if (ret == TRU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CloseKey(hDrvKey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关闭注册表键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DeleteKey(HKEY_LOCAL_MACHINE, szRegKey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删除注册表键的内容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ndleDriver = INVALID_HANDLE_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卸载SimpleDriver成功."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卸载SimpleDriver失败."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 "打开驱动" 按键单击事件代码
void CSPLLoaderDlg::OnOpenDriver()
{
        // 打开 SimpleDriver 驱动
        hFile = CreateFile(TEXT("SPL1:"), GENERIC_READ | GENERIC_WRITE,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 OPEN_EXISTING, 0, 0);

        if (hFile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不能打开 SPL1!")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打开 SPL1 成功!"));
}

// "关闭驱动" 按键单击事件代码
void CSPLLoaderDlg::OnCloseDriver()
{
        if (hFile != INVALID_HANDLE_VALU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loseHandle(hFile);
                hFile = INVALID_HANDLE_VALUE;
        }
}

// "写入" 按键单击事件代码
void CSPLLoaderDlg::OnWrite()
{
        DWORD tmp, actlen;

        if (hFile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检查驱动是否已打开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SimpleDriver 驱动未打开!"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UpdateData(TRUE);
        if ((m_WriteByte.GetLength() != 2) ||
                (_stscanf(m_WriteByte, _T("%x"), &tmp) != 1))                    /* 检查输入参数是否正确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写入字节必须是1个字节的16进制数!"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BYTE writebyte = (BYTE)tmp;
        BOOL ret = WriteFile(hFile, &writebyte, 1, &actlen, NULL);        /* 将字节写入驱动 */
        if ((ret == FALSE) || (actlen != 1))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写入数据失败!")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写入数据成功!"));
}

// "读出" 按键单击事件代码
void CSPLLoaderDlg::OnRead()
{
        BYTE recbuff;
        DWORD actlen;

        if (hFile == INVALID_HANDLE_VALU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检查驱动是否已打开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SimpleDriver 驱动未打开!"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BOOL ret = ReadFile(hFile, &recbuff, 1, &actlen, NULL);                /* 从驱动中读取一个字节 */
        if ((ret == FALSE) || (actlen != 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读出数据失败!"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_T("读出数据成功!"));

        CString strTmp;
        strTmp.Format(_T("%x"), recbuff);

        CEdit *pDispEdit = (CEdit*)GetDlgItem(IDC_READ_DISP);                /* 取得控件指针 */
        pDispEdit->SetWindowText(strTm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读取内容在窗口显示出来 */
}

网友:
WCHAR *szDLL = L"\\SimpleDriver.dll";
这个改下就行了

网友:
RegisterDevice也可以,不用写注册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