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内核影像NK.bin问题

楼主:
我在把EBoot烧写到SM卡后,按照EBoot的菜单,一步一步做,到下载内核影像时,按“D”后,出现:
Enter your selection: d
::: DM9000DBG_Init
DM9000 Mac Address: 11:22:33:44:55:66
::: DM9000 Probe()
DM9000 is Detected..
Freddy:Reset NCR Success.
GPCR=1,GPR=0.
DM9000_Init OK.
System ready!
Preparing for download...
+OEMPreDownload: 1
Using device name: 'SMDK241021862'
到此就停住,没反应了。
有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?怎么解决?渴求赐教!!

网友:
PB是打开着的,但“Confiure Remote Connection”后,“Configure”,之后根本就看不得目标设备,请问是什么原因啊?
看了,一步一步追踪到:
BOOL EbootInitEtherTransport (EDBG_ADDR *pEdbgAddr, LPDWORD pdwSubnetMas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OL *pfJumpImg,         // will be set to TRUE if eshell asked us to jump to existing imag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WORD *pdwDHCPLeaseTime, // this parameter is overloaded. pass NULL to indicate static I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VersionMajor, UCHAR VersionMino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*szPlatformString, char *szDeviceNam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CPUId, DWORD dwBootFlags)
{
    // simple check on arguments
    if (!pEdbgAddr || !pdwSubnetMask || !szPlatformString)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
    // find out IP address and verify it
    if (pdwDHCPLeaseTime) {
        if (!EbootGetDHCPAddr (pEdbgAddr, pdwSubnetMask, pdwDHCPLeaseTime)) {
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    } else {
        if (!EbootCheckIP (pEdbgAddr)) {
            EdbgOutputDebugString ("Some other station has IP Address: %s !!! Aborting.\r\n", inet_ntoa(pEdbgAddr->dwIP));
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        // This will tell CheckUDP() to only accept datagrams for our IP address
        ClearPromiscuousIP();
    }

    if (!EbootInitTftpSimple (pEdbgAddr, htons(EDBG_DOWNLOAD_PORT), htons(EDBG_DOWNLOAD_PORT), EDBG_DOWNLOAD_FILENAME))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    if (!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(pEdbgAddr, VersionMajor, VersionMinor, szPlatformString, szDeviceName, CPUId, dwBootFlags))
        return FALSE;

    *pfJumpImg = (NULL != gpCfgData);
    return TRUE;
}
可以确定问题出在这,在该函数中,调用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() 将显示:
+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 //即“Using device name: 'SMDK241021862' ”接下来要显示的
显示了上句,该句未显示,说明该函数违背调用;再看上面的一个函数:EbootInitTftpSimple()
BOOL EbootInitTftpSimple (EDBG_ADDR *pEdbgAddr, UINT16 wOdoWKSP, UINT16 wHostWKSP, char *pszFileName)
{
    // Set up TFTP server.  Note that internally, we store port numbers in network byte order.
    EbootInitTFtp (wOdoWKSP, wHostWKSP);
    EbootInitTFtpd ();
    if (EbootTFtpdServerRegister (pszFileName, EbootSimpleCallback)) {
        EdbgOutputDebugString( "Server Registration Failed\r\n" );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    gpEdbgAddr = pEdbgAddr;
    return TRUE;
}
很显然,调用这个函数没什么问题,否则的话,会有信息显示;再往上,由于未使用DHCP,if语句未执行,转入else中执行,其中的if处也不会有问题,接下来,调用ClearPromiscuousIP(),
void ClearPromiscuousIP( void ) {

    fPromiscuousIP = 0;
}

也不会有问题;再往上,if语句中,前两个变量,由于IP和子网掩码都已设置,不可能为假,后边一个接收的是一个宏,也不为假。最后,得出矛盾,问题不在这。
请高手们指教!!

网友:
谢谢高手们的答复!!
在其它地方查了一下,说是要么是时钟模块有问题,要么是电池没电了。
现在想验证一下是否是时钟未初始化,所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能使WinCE跑起来的EBoot(基于2410的),
渴求高手们的帮助。
麻烦回复到:xinai84@126.com

网友:
PB 端连接了吗

网友:
看下bootloader的代码,出现这段打印信息之后执行了什么内容,主要是看执行到哪个环节、卡在哪个环节了

网友:
估计是板子问题

网友:
您好,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,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,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,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,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,当然,是免费提供的,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,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   QQ:1259987438 电话:027-87163610 (0)13554272382 王洪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