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设置默认输入法问题!

楼主(2009-05-15):
wince 设置默认输入法问题!
最近接手一个wince项目,使用QT4.4.3做的,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控件上输入的时候,调用出wince自带的手写输入法
我现在的设想是 做一个Dll,用SipEnumIM枚举所有的输入法,然后查找出的wince自带的手写输入法的CLSID,将手写输入法的CLSID设置为默认输入法,用SipShowIM显示手写输入法。
不知道思路是否有错,请您指正!
不知道SipShowIM是以什么方式弹出?是调用SipShowIM函授后会自动弹出输入法,还是要其他的操作辅助?
另外就是Dll与Qt的问题了,不知道在QT能不能正常弹出输入法?
老大 你见多识广 请您解惑 小弟万分感激!
wince
辅助
手写输入法
WindowCE

网友A:
SipShowIM肯定不用其它函数辅助,就可以弹出输入法的。
QT在wince下用的人很少,不过,你既然有思路了,为啥不自己去验证一下呢??

网友:
恩 谢谢楼上解决了我一个问题
刚刚看了看 想到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
我干脆用mfc做成一个程序 然后在Qt写的程序中启动 枚举出所有的输入法 然后供其选择
大家看看那样做更好一些?

网友:
微软有个输入法切换你为什么要自己写呢,
默认输入法注册表里可以更改,如果自己有了一个输入法的话,其它的事情很简单了

网友B:
在CE下用QT,没有弄过。
方法应该是可行的,但是具体细节能否实现难说。
也可以自己实现一个类似任务栏上的输入法图标,进行输入法切换。

网友C:
还有那位大哥可以提供其他的方法吗?小弟先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