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Wince50里面加入DirectShow的支持

楼主:
怎么样才能在wince5.0的Display里面加入对DirectShow,我看了PB5.0的帮助,说是要继承DDGPE,然后实现一些虚函数,没有头绪,哪位大哥实现过,指点一下

网友:
再来顶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Display 里的 DDGPE和DirectShow 有什么关联?? 你说的是DirectDraw??
如你所说的继承GPE 然后实现GPE的虚函数,可以找个现成Display驱动 看看。
或者可以看看msdn Webcast 上面的相关视频。

是的。是DirectDraw,不过我看的是要继承DDGPE,然后实现DDGPE虚函数

DDGPE本身也是继承GPE类的。

网友:
1. 加入wince feature。
2. 修改display driver。
最好是找个现成driver参考。

网友:
directx只需要添加相应的组件即可,不需要修改驱动。directdraw的display驱动模型与directx无关,directx是上层的。

网友:
在Platform Builder 5.0中的“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”选项中进行勾选也可以吧…

网友:
应该是需要display驱动支持的,看了PB的帮助

网友B:
Display 里的 DDGPE和DirectShow 有什么关联?? 你说的是DirectDraw??
如你所说的继承GPE 然后实现GPE的虚函数,可以找个现成Display驱动 看看。
或者可以看看msdn Webcast 上面的相关视频。

网友:
directshow和DDGPE完全没有关系。

简单的很,在catalog里面搜索directshow,把它们加到你的Image里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直接加入DirectShow组件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DirectDraw是和LCD的驱动关联的,如OSD功能,就需要LCD驱动支持,能够创建一些叠加层,DirectDraw组件提供了一些API函数和机制供应用程序来使用底层的资源。
DirectShow是和多媒体的音视频回放相关联的,例如6410平台支持各种格式的视频编解码,那么在底层就会提供一些驱动来控制硬件的这些特性,在这个之上是各种filter,比如从camera获得数据就叫source filter,解码时是mid filter,显示时是render filter,这些中间件会随着BSP制作生成NK的时候打包进去,并加入到DirectShow的组件库里,当应用使用时,会根据相关的名字来加载对应的filter。

以上是曾经在做CE下多媒体项目时的一点经验,希望有所帮助。

我们拥有各种硬件平台(S3C2410,S3C2440,S3C6410,EP9315,BF536,BF533,AU1200,MX21,MX31, PXA270,PXA310,Omap750,Omap850等)的linux,wince,windows mobile6的bsp移植经验,及各种外设驱动(wifi marvell8686,8688,蓝牙,gps 快速定位,agps,gprs mc75,键盘,lcd,otg,battery,fm,加密芯片at88系列,cmmb,audio,电源管理,半透明叠加,等)开发经验。

已经作过方案包括下面几个:

基于2440的PDA产品,上有GPRS,CDMA,WIFI,蓝牙,电源管理,键盘,音频,支持WinCE5,WinCE6,支持睡眠,唤醒,注册表保存等等

基于ep9315,au1200的广告机方案,实现OSD半透明叠加效果,背景播放DVD影片,中间层显示字幕或者图片,适合做电梯广告机,地铁站台等场合

基于Omap850,PXA270,PXA310的智能手机方案,具备GPS,GPRS,WIFI,BT,等常用智能手机功能,支持Wince6.0, WindowsMobile6

基于Mx21,Bf536等的无线视频传输方案,在linux下,可同时通过wifi无线传输两路D1的视频数据,适合于视频监控等产品

我们是北京地区的开发团队,能根据您的需要合理定制相关软硬件方案,收费合理,如有需求,方案咨询,可联系

目前有Marvell WLAN的8686(岭仪电子是09模块,海华也有相关模块),8688(岭仪是03模块,海华是AW-GH381模块,带有蓝牙)的DEMO板,支持 SPI,SDIO,UART,可直接飞到底板上验证不同接口的传输性能,降低设计的风险,驱动调试好后,再做板,欢迎大家联系。

QQ:740721436
邮件:bluesky.coco@gmail.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isplay 里的 DDGPE和DirectShow 有什么关联?? 你说的是DirectDraw??
如你所说的继承GPE 然后实现GPE的虚函数,可以找个现成Display驱动 看看。
或者可以看看msdn Webcast 上面的相关视频。

是的。是DirectDraw,不过我看的是要继承DDGPE,然后实现DDGPE虚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