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 studio反汇编

楼主(2009-03-31):
avr studio反汇编
请问如何用avr studio进行反汇编?
studio
如何

网友A:
我的意思是把hex文件或者bin文件反汇编!

网友B:
请问您说的WinDisAvr好用吗?

网友C:
avr studio本来就是个汇编编译器,还要怎么反,一般用C语言的话都不用avr studio来编译,只是用它来配合调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