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个问题,wince启动时老出现的几句话。

楼主:
d:\45.jpg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个问题,wince启动时老出现的几句话。我并没有修改public里面的源码。但每次启动都有这个问题,大家帮忙分析下!

网友:
图片没有看到奥

网友:
图片是把X呢!

网友:
DeviceFolder::LoadDevice!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(Driver
s\BuiltIn\AFD).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
rivers\keybd\ps2_8042\ps2port.cpp line 253: Ps2Port::OutputBufPollRead: too long
waiting for output buffer full.
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rivers\keybd\ps2_8042\ps2port.cpp line 253
: Ps2Port::OutputBufPollRead: too long waiting for output buffer full.
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rivers\keybd\ps2_8042\ps2port.cpp line 253
: Ps2Port::OutputBufPollRead: too long waiting for output buffer full.
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rivers\keybd\ps2_8042\ps2port.cpp line 180
: Ps2Port::InputBufPollForEmpty: too long waiting for input buffer empty.
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rivers\keybd\ps2_8042\ps2port.cpp line 404
: LeaveWrite: too long waiting for input buffer to empty (2).
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rivers\keybd\ps2_8042\kbdmouse.cpp line 19
1: PS2_8042_Entry: Could not initialize ps2 port.
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rivers\keybd\laymgr\laymgr.cpp line 3754:
Keyboard: PDD 0 initialization failed
Lyg.p: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 1

网友:
不好意思,不知道为什么图片被干掉了,上面的文字就是wince启动时在超级终端上输出的!

网友:
本地磁盘的图片当然看不到了,键盘驱动有些问题

网友:
看到个红叉叉

网友:
11111INFO: FMD_Init: Flash Address=0xa9c00000  Length=0x400000.
OEMSetWakeupSource dwSource = 0x18
DeviceFolder::LoadDevice!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(Driver
s\BuiltIn\AFD).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.
启动时这句话用了10秒,
上面的一段错误用8秒。
所以启动速度很慢,现在想把启动速度加快。我的板上用是32M的NorFlash.更奇怪的是我明明加了BSP包当中自带的ps2kb驱动和Kbdmouse驱动,怎么还出现上面的错误。

网友:
键盘驱动是是BSP自带的啊!怎么会有问题了!我估计是注册表当中有是不是没有把ps2kb加入进去,造成的!

网友:
老大请你不要再贴硬盘图了好吗?

网友A:
你没看见吗,我怎么这自己能看到啊,上次也是这样的,能看到吧!不管了,反正超级终端上出现了以下信息;
各位分析下:
11111INFO: FMD_Init: Flash Address=0xa9c00000  Length=0x400000.
OEMSetWakeupSource dwSource = 0x18
DeviceFolder::LoadDevice!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(Driver
s\BuiltIn\AFD).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
rivers\keybd\ps2_8042\ps2port.cpp line 180: Ps2Port::InputBufPollForEmpty: too l
ong waiting for input buffer empty.
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rivers\keybd\ps2_8042\kbdmouse.cpp line 19
1: PS2_8042_Entry: Could not initialize ps2 port.
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rivers\keybd\laymgr\laymgr.cpp line 3754:
Keyboard: PDD 0 initialization failed
Lyg.p: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 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没看见吗,我怎么这自己能看到啊,上次也是这样的,能看到吧!不管了,反正超级终端上出现了以下信息;
各位分析下:
11111INFO: FMD_Init: Flash Address=0xa9c00000 Length=0x400000.
OEMSetWakeupSource dwSource = 0x18
DeviceFolder::LoadDevice!Enumerate Found ……

哈哈,这兄弟真搞笑,都说是硬盘图了。你要把图片传到某个网站。然后再链进来,不然你的图片路径是硬盘的路径,当然只有你看得到了。

ERROR: d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d
rivers\keybd\ps2_8042\ps2port.cpp line 180: Ps2Port::InputBufPollForEmpty: too l
ong waiting for input buffer empty.
看样子好像是键盘驱动的ASSERT,你直接查一下的文件ps2port.cpp 的180行做了什么事情吧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自己解决了!谢谢各位,并不需要改什么代码,只要把注册表配置一下,就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