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开机内存占用问题?

楼主:
如上图,红色指示区域是wince进入桌面后程序内存的使用量。有9M多呢

这样子正常吗?启动应用都没运行呢!

哪位兄台解答一下啊?

网友:
正常,系统如果是运行在RAM中的开机就会占用不少内存,我的开机内存使用16M左右。

网友:
看你裁剪了哪些东西了,.NET,IE之类的都占内存,还有你的系统是中文的,字库也占内存

网友A:
有一种方法可以减少开机之后内存使用量的。就是把多数的DLL放在flash上,只把必须的DLL读到ram中,然后当需要的时候才去调用那些DLL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720KB + 42100KB 应该是RAMIMAGE和RAM的总和。

开机内存很多,是因为定制内核的时候,很多文件都被定制到NK当中。

wince启动后,这些文件都会被装载到RAM中。

5720KB + 42100KB 不是RAMIMAGE和RAM的总和,而是RAM的大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一种方法可以减少开机之后内存使用量的。就是把多数的DLL放在flash上,只把必须的DLL读到ram中,然后当需要的时候才去调用那些DLL。

使用multi-bin就已经可以实现这个目的了,但是我的系统仍然会占用11M左右

网友:
我这个不是XIP启动的,整个NK都是拷到RAM中运行。

  NK      80200000  00C00000  RAMIMAGE      ;for 48M appRAM
  RAM     80E00000  03000000  RAM
  FLASH   92000000  00100000  RESERVED

RAMIMAGE里面的程序或文件还会占有RAM区域的空间吗?

网友B:
5720KB + 42100KB 应该是RAMIMAGE和RAM的总和。

开机内存很多,是因为定制内核的时候,很多文件都被定制到NK当中。

wince启动后,这些文件都会被装载到RAM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