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 Studio不能设置断点

楼主(2010-04-15):
AVR Studio不能设置断点
如题,请教!
断点

网友A:
呵呵,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
当你停止跑的时候,断点只能设在程序断的那个位置
你要等程序跑到你需要设置断点的那个文件的时候再设断点
不过avr studio的断点不是很好用

网友B:
avr studio 问题很多,不要太相信这个的运行结果,尤其是硬件方面的设置,经常不正常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