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rtplib 发送的数据好像收不到?

楼主(2009-03-31):
jrtplib 发送的数据好像收不到?
我使用2440+wince5与PC通过jrtplib通信,现在发现pc可以发送数据到网络,但是wince方面好像不行,抓包发现icmp:port unreachable,
是不是port被占用了呢?而且icmp、udp、tcp刚好是占用同一个字节(指定网络包协议),会不会是字节顺序问题?但是我已经检查过为小端字节了!
数据
网络
wince

网友A:
wince不行?你是指wince接收不到数据吗?
一般jrtp如果wince只接收的话,只要指定端口就行,可以抓包看一下PC发出来了没有,或者可以在PC间先试一下能通不,
如果不行就是你程序的问题,你下jrtp库的时候里面有几个例子,对着里面的修改就可以接收的

网友B:
谢谢,我的板子网口的黄灯没有闪烁,正常吗?

网友C:
不正常吧

网友D(2009-07-13):
网卡要有灯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