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DS18b20温度传感器汇编语言转c语言,求解!

楼主:
本人单片机学的是汇编语言,做了DS18B20的实验,想通过这个实验学习下c语言开发,有汇编程序,请高手对照写个c语言程序,让本人学习一下,万分感谢!DS18B20单总线数字式温度传感器实验,实验连线时QD连P1.0,串并转换实验孔 DIN  P3.0, CLK P3.1,LED两位显示,汇编源程序如下:
;单总线读写操作
;温度传感器DS1820 的汇编程序
;一次数据传输为四步:初始化、传送ROM命令、传送RAM命令、数据交换
;当命令者检测到器件存在时首先发送1个ROM命令
;总线信号:初始化、写1、写0、读信号
TEMPER_L                 DATA         36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寄存器的低位
TEMPER_H                 DATA        3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寄存器的高位
TEMPER_NUM                 DATA         60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保存温度值
FLA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         00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器件是否存在的标志位,器件存在由软件置1,否则清0
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         P1.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G                000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STAR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主程序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G                0030H
START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SP,#7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GET_TEMP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读取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TEMPER_CO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读取转换后的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R0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DIS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STAR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取得温度子程序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GET_TEMPER: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CHE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0CC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跳过ROM匹配(当总线上只有一个器件时可跳过读ROM命令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写入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44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CHEC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0CC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跳过ROM匹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0BE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发出读温度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读取温度的低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R0,#TEMPER_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@R0,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存入TEMPER_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DS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读取温度的低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存入TEMPER_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@R0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/*读DS18B20的程序,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DSREAD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2,#8
READ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3,#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 R3,$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C,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3,#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R3,$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RC 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 R2,READ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写DS18B20序子程序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DSWRITE: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2,#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C
WRITE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3,#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12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 R3,$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RC        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DQ,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3,#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46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 R3,$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 R2,WRITE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温度转换程序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TEMPER_COV: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0F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L         A,TEMPER_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舍去温度低位中小数点后的四位温度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AP 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TEMPER_NUM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TEMPER_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 ACC.3,TEMPER_COV1        ; 四舍五入去温度值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         TEMPER_NU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D3为1则加1,为0则舍去
TEMPER_COV1:        MOV         A,TEMPER_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高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L         A,#07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寄存器的高字节只有后3位有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AP 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L         A,TEMPER_NUM                ; 拼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TEMPER_NUM,A                 ; 保存变换后的温度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BIN_BC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检查器件是否存在子程序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CHECK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IN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B                 FLAG,CHECK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检查标志位判断器件是否存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 CHE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若DS18B20不存在则继续检测
CHECK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ELAY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BCD码转换子程序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BIN_BCD: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DPTR,#TEMP_TA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TEMPER_NU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C        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TEMPER_NUM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初始化子程序程序*/
;初始化时序是由总线发出一个复位信号,然后由器件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出一个应答信号,表示该器件存在,并准备好开始工作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DSINIT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D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总线发一个复位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0,#8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 R0,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拉高总线准备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0,#2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 R0,$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 DQ,INIT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检测是否有应答信号,有应答信号跳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 INIT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延时
INIT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FLA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置标志位,表示DS1820存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 INIT4
INIT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FLA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清标志位,表示DS1820不存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JMP         INIT5
INIT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0,#6B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 R0,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延时
INIT5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拉高总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配置程序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RE_CONFIG:                JB                 FLAG,RE_CONFIG1                ; 若DS18B20存在,转RE_CONFIG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RE_CONFIG1: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0CC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发SKIP ROM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4E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发写暂存存储器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00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TH(报警上限)中写入0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00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TL(报警下限)中写入0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 DS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#7F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选择12位温度分辨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        DS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显示子程序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DISP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A,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转换结果低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L                A,#0F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ALL        DSE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A,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AP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L                A,#0F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转换结果高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ALL        DSE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DSEND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DPTR,#SGTB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C        A,@A+DPT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取字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SBUF,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        TI,$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       T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延时程序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DELAY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R7,#00H
DELAY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R6,#0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R6,$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R7,DELAY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DELAY1: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R7,#20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 R7,$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
;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字符编码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SGTB1: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03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9F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2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0D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99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49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41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1F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01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09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11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0C1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63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8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61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71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00H
TEMP_TAB:                DB 00H,01H,02H,03H,04H,05H,06H,07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08H,09H,10H,11H,12H,13H,14H,15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16H,17H,18H,19H,20H,21H,22H,23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24H,25H,26H,27H,28H,29H,30H,31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32H,33H,34H,35H,36H,37H,38H,39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40H,41H,42H,43H,44H,45H,46H,47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48H,49H,50H,51H,52H,53H,54H,55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56H,57H,58H,59H,60H,61H,62H,63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64H,65H,66H,67H,68H,69H,70H,71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72H,73H,74H,75H,76H,77H,78H,79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80H,81H,82H,83H,84H,85H,86H,87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88H,89H,90H,91H,92H,93H,94H,95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B 96H,97H,98H,99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
网友:
这可真是舍本求末

既然汇编是LZ写的,按流程用C重写比较好

网友:
这正好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,

汇编已经写好了,那流程图应该没问题吧,

根据流程图,用C语言写,应该是很快的。

网友:
关键问题是单片机下c怎么写,怎么控制都不清楚,c语言学的也不怎么好,还请各位写出个例子看下。

网友:
1-Wire协议,GPIO模拟。

Google一下,好像很多这样的程序。

网友:
可以一步一步的写吗,第一步,设置堆栈仍然放在汇编里,然后ljmp到main中,在main中

do{ xxxxxxxxxxxx } while( 1 );

网友:
要的话我这里又写好的程序,在PROTUES中仿真过,还有温度报警上下限是在,如果要的话请发邮件到306146412@qq.com

网友:
这里是部分程序,希望对你有帮助!!!!!!!!!!!!!!!!要的话可以发邮件给我!!!!!!!!!

#include
#include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数码管显示子程序
入口参数:k
出口参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k)                //参数传递进来时单精度被转化为unsigned char
{
        int s=(int)((temperature-k)*10);//取得temperature值的小数点后一位数字
        if(k>=0&&k<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0;               //第一位数码管灭

                P0=tabx[k%10];       //将温度值个位数显示在第二位数码管
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00);
        led2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温度值小数点后一位数显示在第三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P0=ta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后一位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00);
        led3=0;

                P0=0xc6;      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字符"C",表示摄氏度℃
                led4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00);
        led4=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k<100&&k>=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tab[k/10];    //将温度值十位数显示在第一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00);
        led1=0;

                P0=tabx[k%10];  //将温度值个位数显示在第二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00);
        led2=0;

                P0=tab;                //将温度值小数点后一位数显示在第三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00);
        led3=0;

                P0=0xc6;       //第四位数码管显示字符"C",表示摄氏度℃
                led4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400);
        led4=0;
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若超过测量范围,则数码管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0;led2=0;led3=0;led4=0;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按键扫描程序
入口参数:
出口参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utton(void)
{
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lueled=0;                //除了ds18b20的工作灯(黄灯)亮之外,其余灯灭
                greenled=1;
                RT_flag=1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温度读取与转换函数ReadTemperature()
                BZ_flag=1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蜂鸣器扫描函数speaker()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flag=1;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标志位为1
                EX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外部中断0
                EX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外部中断1
        }

        else if(k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reenled=0;           //除了设置报警值时的状态灯(绿灯)亮之外,其余灯灭
                blueled=1;
                RT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BZ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30.0;        //进入设置报警值时,初始显示30℃
        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外部中断1
                EX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外部中断1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蜂鸣器扫描程序
入口参数:B_flag
出口参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peaker(unsigned char B_flag)
{
        if(B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erature>TH)
           {buzzer=0; redled=0; yellowled=1;} //温度大于上限值,启动蜂鸣器,红灯亮,报警
        else if(temperature            {buzzer=0; yellowled=0; redled=1;} //温度大于下限值,启动蜂鸣器,黄灯亮,报警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buzzer=1; yellowled=1; redled=1;}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DS18B20初始化子程序
入口参数:
出口参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sult_18b20;        //用来存储DQ的脉冲
        do{
     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总线,发出复位脉冲
        delay_18b20(2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30us
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,等待ds18b20的应答脉冲
        delay_18b20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110us
        result_18b20=D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ds18b20的应答脉冲
        delay_18b20(1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周期结束
        }while(result_18b20==1);         //若ds18b20无应答,则继续发复位脉冲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向DS18B20读一字节数据
入口参数:
出口参数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=0;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at>>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总线
                 for(j=2;j>0;j--);        //延时4us
          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,以让DS18B20把数据传输到单总线上
                  for(j=4;j>0;j--);        //延时8us
                  if(DQ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ds18b20发来的数据,从低位读起
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读到的数据保存在d中
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2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等待读周期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}
          return(da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读到的数据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向DS18B20写一字节数据
入口参数:d
出口参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for(i=8;i>0;i--)
   {
             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总线
                for(j=2;j>0;j--);        //延时4us
                DQ=dat&0x01;                //主机在总线上写数据传送到ds18b20
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3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等待写周期结束
        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将总线拉高
                  dat>>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向DS18B20读温度值并转换成实际温度
入口参数:R_flag
出口参数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Temperature(unsigned char R_flag)
{
        if(R_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n;
        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ds18b20
      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       //发送读指令跳过rom
      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        //发送指令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ds18b20
      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55);         //发送读指令匹配rom
                if(ds18b20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若K1键被按下,则选择ds18b20工作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8;n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OneChar(id[n]);    //发送64 bit ID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        //发送指令开始读取温度
                tempL=ReadOneChar();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低位
                tempH=ReadOneChar();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高位
        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//再发送一次复位脉冲,终止温度的读取
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((tempH*256)+tempL)*0.0625;           //转换成实际温度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}

网友:
建议LZ找本书,从最简单的学起会更好,这么长的汇编转成C语言后与不好看.

网友:
好东西!可以参考啦1

网友:
很有用的回答,正急需要。

网友:
网上找源代码,很多的啊

网友:
我当初和LZ的情况一样,最后自己慢慢写几个c程序就会了,不难的~

网友:
如果你要学c,找几个源码来读读就会了,再看看书,几天上手

网友:
我问一下 "ironshieh"这位朋友:
for(n=0;n <8;n++)
WriteOneChar(id[n]);    //发送64 bit ID
这64位ID是指ds18b20中的什么呀?
最好把ID值列出来,谢谢.

网友:
我也有代码 C语言很简单  有一个郭天祥的单片机C语言 视频教程 我建议你去看看 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写了c语言的单片机了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的帖子!谢谢各位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