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不适用单片机的状况下用电脑软件来控制数码管的显 ...

楼主(2010-03-14):
如何在不适用单片机的状况下用电脑软件来控制数码管的显示
如题,有人说可以用打印机的并口,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还有人说要学VB,本人这么做是想减少编程难度,降低制作成本
如何

网友A:
可以用打印机的并口,但数码管部分还是要硬件。

网友B:
并口和数码管驱动接口部分可以用244或是245来做

网友C:
做个uart接口程序,然后用电脑发送相关指令指示单片机工作,不过指令要先在单片机上预先定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