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4.0开发wince有哪些可用的插件?

楼主:
比如智能提示等等插件。
VisualAssist能安装在evc4.0上吗?

jjg

网友:
完全可以

网友:
这个插件也是最重要的了 其余的功能在EVC的tools菜单下提供很多 可以查看注册表,内存,性能监测,还能截图呢 很多功能。

网友:
可以的,VA支持EVC4.0和VS系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,现在开发wince(C++)是不是VS2008好些?

一般都是用VS2005

现在用VS2008或者2010是否更好,不知道2008,2010对wince(C++)支持的怎么样。

网友:
evc5.0上可以用VA 0.4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EVC支持Visual Assist,同时Visual Assist也支持VS系列的产品,现在开发用VS2005好一些……用VS系列的开发工具程序占用的空间特别大,默认情况下它会给你加载很多不需要的东西,所以我现在还在用EVC……

网友B:
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,现在开发wince(C++)是不是VS2008好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,现在开发wince(C++)是不是VS2008好些?

一般都是用VS20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