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常用的定位芯片有哪些?谢谢!

楼主:
     请教各位,常用定位芯片有哪些。我现在打算做一个与无线网络有关的东西。要在上位机上得到网络中每个zigbee模块的具体位置,当zigbee模块的位置发生变化时,上位机软件上各个节点的相对位置也会发生改变。但是我的zigbee模块上没有定位芯片,由于以前只会些单片机的知识,没有做过这样高级的东西。麻烦哪位高手,推荐几款常用的定位芯片,最好是便宜些的。谢谢!

网友:
GPS芯片有 SiRF , U-Blox .

网友A:
这个与你的实际使用场景有关。

其实与GPS定位一样,只要你能合理规划好自己的各个zigbee模块节点的位置,
采用彼此相关,也可以实现部分定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与你的实际使用场景有关。

其实与GPS定位一样,只要你能合理规划好自己的各个zigbee模块节点的位置,
采用彼此相关,也可以实现部分定位。

上面说的是如果的zigbee模块变化的位置是未知中的可预知的
(就是能肯定在有限N个位置中的一个,只是不知道到底到1-N中哪一个)

但如果的zigbee模块变化的位置是完全未知,且变化的距离太大,则一般只能采购GPS

网友:
杭州中科微的GNSS系列你试试看呢,我朋友的公司是做电力巡检的产品,用的是他们家的